关于调频FM天线接收的问题!

楼主(2018-11-15):
最近淘了一套FM天线,是全新未使用的,但发现接收频率是76-90MHZ的,而我国的FM频段是88-108MHZ,抱着先用用看的想法就按照图纸装起来,如图
,实际使用信号还可以,总体来讲,信号比之前淘宝买的120元的天线差些,增益低一些,特别是100MHZ以上频段,天线和收音一样也有接收频率之分,我想应该改变振子尺寸也能把接收频率改过来,所以想问问万能的矿坛的高手帮忙解答一下,怎么样才能把接收频率改过来,适合接收国频,此天线一共有4个U型铝管,单个U型折好的铝管长多约60cm,铝管如果展开整根长度月130cm,管径10mm,U型宽度大约10cm左右,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些,万分感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旋转  调整大小

网友A:
应该将振子的长度适当缩短(应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将振子的长度适当缩短(应查资料)。

对,把振子缩短,如果有天线放大器的话,还要调整放大器里面的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将振子的长度适当缩短(应查资料)。

谢谢回复,应该缩短多少呢?

网友:
请问在哪里淘的.多少钱?谢谢你

网友:
如果有靠谱的88108八木天线,我也要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d57e9b68905f804d2b160b4e767f5acfa1c783ac.html

谢谢回复,感谢!!

网友:
九十年代用道奇收车机,为了超远程接收电台,自己制作室外天线。

网友:
88-108应该将振子总长度加到150左右

网友:
单个振子长度加到74-75厘米

网友C:
以前做过88-108fm发射天线就是这样做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接收频率低了 天线反而短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做过88-108fm发射天线就是这样做的 不知道楼主这个接收频率低了 天线反而短了是什么原因

朋友你好,谢谢回复,你的意思是振子还要加长吗!!

网友:
这是个组合式折合振子的,算法还有区别。

单独自制,可以用常见的方式计算和制作。

另:成物莫拆。最后变成废料。不满意,完全可以另起炉灶。

网友D:
振子应该选1.4米左右,下图是98M的振子: 0U0133321-0 (1).JPG

楼主(2018-12-17):
引用 网友D:
振子应该选1.4米左右,下图是98M的振子:

谢谢回复,我一直没弄明白那个75/300匹配器接法,这样接是不是没有回路

网友E:
不错一直想拥有一套

楼主(2019-01-16):
引用 网友E:
不错一直想拥有一套

我的可以卖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