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机,收音机

楼主(2018-11-15):
师傅们,我有一台录音机,现在只有一个喇叭响。是什么原因。不是喇叭问题互换,证明喇叭可以用。一开始动动线插头还可以用的。后来就不行了。我拆开直接焊接了一个线,拧上也不行。是什么故障呀。麻烦懂的师傅赐教一二。自从卸过机器后。机器就有翁声。用手一动天线。就没有了。什么毛病呀。小弟在谢。。。。

网友:
电位器,开关

网友:
老机的各种开关、接插件接触不良很常见,一点一点的查吧!

网友:
用螺丝刀分别触碰一下音量电位器的左右声道试试

网友:
这种老机器基本都是电位器和开关出问题,你确定有这些配件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