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有关牡丹648的维修

楼主(2018-11-16):
     各位老师,偶得一牡丹648中短波收音机,维修是碰到难题,求教各位老师,如下:
一、内部元件排列图

二、问题

该机加电6v,用螺丝刀触碰1端,喇叭有明显的强烈的“咯啦”声,触碰2端没有任何声响,
1.检查波段开关,ok
2。拆下B4中周检查,ok
3.用万用表量BG3的BGE极电压,其中Ub=5v,Uc=0.8v,Ue=5v

不知哪里有问题,没有思路,忘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D2拆下测量也OK

网友:
换一只BG3试试看看。

网友:
大多是三极管断极,一般中周损坏可能性很小  不要轻易拆下。

网友:
不是一支表笔接电池正极,另一只表笔测量吗?

怎么测出这么奇怪的电压?

你再测量一次:

万用表正极表笔接电池正极,测量下看看?

网友:
如果喜欢玩收音机的话,建议买个示波器,二手的就可以了,也就200-300元,用示波器看,实在太简单了.

楼主:
忘了说了,这机开机无声,BG3断极,又换了了个全新的3AG21

楼主:
测试方法,表笔负极,红笔触碰BGE测得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方法,表笔负极,红笔触碰BGE测得电压

错误的测法。
应该红表笔接地。黑笔去测各点。

网友:
触碰电位器上端有声否?

楼主:
我那是数字表,无所谓,

网友:
分析思路有问题。碰触二中放基极没有反应要查二 中放。先解决二中放的问题再考虑一中放的问题。否则就是在蒙啊。按照你碰触二中放基极没有反应,那就试试二中放的集电极有没有反应。如果集电极有反应就检查二中放管及其周围电路。解决后再检查一中放的问题,之后再检查变频级的问题。这样才是正确的检修流程。另外中周只要测量不断线就不要拆下来。避免不必要的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这机开机无声,BG3断极,又换了了个全新的3AG21

有些3AG21的管脚排列是BCE,而不是常见的EBC。

网友:
用万用表量BG3的BGE极电压,其中Ub=5v,Uc=0.8v,Ue=5v,你这是对负极的电压,还是对正极的电压?

楼主:
今天读了冰岛老师的回复,尤其是“锗管收音机测量直流电位时正极接红表笔,黑表笔接测试点,前面好几位朋友都指出您的错误,但您听不进去,没办法!”
我立刻仔细拜读了各位老师的回复,并认真纠正的错误,并修复了收音机,以下是修复的心得:

一、        关于万用表测试该收音机的方法
坦率地讲,我只装过几台硅管机,所以也延续了黑表笔接地,红表笔为探测点的方法,即黑表笔接电池负极,红表笔探测BG3的3个电极的方法,但在这台锗管的机器上却是错误的,下面的图是正确的,图上也明确在电池的正极为接地点
      对于错误的数据Ub=5v,Uc=0.8v,Ue=5v楼上的老师有的直接问我,相对正极还是负极的电压,国哥老师甚至直接说“错误量法,红表笔接地........”
我都木明白啥意思,要不是冰岛老师直接的批评,我都没有意识到 ,其实对于这个测量的数据,自己也没有思路蒙头了

二、关于BG3
原机的BG3为3AG21断脚了,而实际我换上的是3AG22,楼上有位老师提醒管脚不是EBC,而是BCE,查阅了资料及用表测量实际测量,却是BCE, 见下图

目前牡丹648能正常工作,收台多,声音洪亮,通过此次维修又学到不少东西,再次感谢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
另外,现在按正常的测量方法Ub=0.5v,Uc=5.73v,Ue=0.2v
而按错误的量法就会变成Ub=5.5v,Uc=5.8v,Ue=0.3v

网友A:
故障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原因是什么??

  图中BG3损坏,新的3AG22搞错3电极,重新纠正焊接,整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