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改可调求助

楼主(2018-11-16):
用明纬7.5V46A电源改可调,芯片是tl3845p+双运放ha17358+基准az431组成,改过tl494电源比较简单,3845没有接触过,能找到的资料也很少,改原电压调节电位器已经可以从3V调至10V以内,超过10V超压保护,现在问题是怎样取消超压保护,想最高调15V,最低3V已经够了,还有重要的是怎样改电流可调,这个无从下手,特求助坛友,还望大神出手相救,非常感谢!

网友:
思路不要跑偏了。3845的3脚是原边限流保护,是限制电源最大输出功率的。而输出电流应该改康铜丝相连的运放的基准电压。参考

网友A:
看看输出部分到反馈光耦,有可能有稳压二极管,当此管导通,就引起光耦导通,输出电压就被限制了。改过明伟15V电源,将输出提高到24V;中间18V时无法升高,后在将哪个保护二极管一端焊起,再串6V3稳压管,就解决了。供参考。

楼主:
有没有改过3845芯片电流可调的,电压可调相对简单,电流没有参考无从下手

网友:
这种单端电源是检测 MOS 管 D 与负地端电流的,比较难搞

楼主:
网上找的资料,3脚是电流取样,是不是从这里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输出部分到反馈光耦,有可能有稳压二极管,当此管导通,就引起光耦导通,输出电压就被限制了。改过明伟 ...

好的,谢谢,是有2个光耦,有空试试看

楼主:
电压可调基本够用,电流可调还没解决,来个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这个电源的电路图的话 发一个出来 我可以教你改

没有电路图,网上也找不到,这个电源保护多,温控就有2个,有高压保护估计也有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反面还有很多贴片元件,电路比较复杂,试过调9.5V实测电流20A带负载几小时温度也不高,质量倒是不错,如果电流可调改好就非常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顺着采样电阻找  看采样的电压是直接到芯片  还是到运放

好的,有空仔细看看,有疑问再来请教你

网友:
好心楼主能帮我测一下这两个电阻多大吗?连接两个管子G级的电阻

网友C:
R10和R12连接G级的两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0和R12连接G级的两个电阻

谢谢朋友,改天有空试试看

网友D:
有检流有运放,看看是后级限流还是前级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检流有运放,看看是后级限流还是前级限流

这个怎么看

网友:
3脚是电流检测端不错,不过,说明书里说的是一但过流就会断开输出,而不是降低输出,这是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的保护是一个开关量,而非模拟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看

检没康铜电引到运放去的么,有没有做比较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解答,有空画一下电路图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解答,有空画一下电路图帮忙分析一下

楼上给了个相似的电路图,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给了个相似的电路图,供参考。

谢谢分享,应该就是这个电路图,怎么调流还是希望大神解答

楼主:
把PDF截图直观一点

网友E:
改R134就可以,阻值越大输出电流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R134就可以,阻值越大输出电流越小。

好的,改天试试,非常感谢!

网友(2019-03-03):
引用 楼主:
好的,改天试试,非常感谢!

朋友你的电源改好了吗?可否方便提供一下改装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次级有运放和几个并联的检流康铜丝,这块可以改电流可调。

网友:
华为4850N19怎么改可调

网友(2019-12-04):
改过494的,还是比较简单,但是这个ic没有改过

网友F(2021-08-14):
nhbzhjm,您好!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求助帖子,3845芯片改可调电源实现调压调流的帖子,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帖子,不知道您改成功了没有?若您改成功了,还请帮忙告诉我是怎么改的,改的哪些元件才能够实现调流调压?越详细越好,谢谢啦!

网友G(2022-01-26):
引用 网友F:
nhbzhjm,您好!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求助帖子,3845芯片改可调电源实现调压调流的帖子,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帖子 ...

改变R133是调电压 R134是调电流

网友:
我手里有个明伟NES-350-12H  ,看17楼给的图纸和我的实物一模一样,谢谢17楼大哥,我的电源是开关管 07N90E和R35\C35\D31全部烧焦了。板子PCB一团焦黑。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G:
改变R133是调电压 R134是调电流

您好!感谢您的解答,谢谢!
由于最近工作忙,所以没有及时回帖,还请您见谅!
若我改的过程中,遇到其他的问题再来向您请教,谢谢啦!

网友(2024-02-03):
我有一块山寨明纬,做工很不错,也是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