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自己录制磁带时为何会左右电平差别大

楼主(2018-11-1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判断双声道录音机信号是否平衡:
          用一台完好的单声道录音机,放入一盘良好的磁带,进行录音(内容不限,外录讲话,内录广播都可以),然后取出磁带,放入待检查的录音机中,先进行放音,观察两通道电平表指示情况,是否平衡。无电平表或只有单个电平表的,用一个音频毫伏表进行两通道输出信号测量,比较(示波器也可,最好是双踪示波器)其信号电压是否平衡,若相差很大,则证明磁头方位角不正确,或走带机构有问题导致磁带运行偏移,放音放大电路有问题,如磁头某一声道的高音补偿电容漏电等。
          进行以上检查若无问题,则利用前者完好的单声道录音机,将录制好的磁带放入,然后将待检查的录音机两声道音频输入端并联,接在单声道录音机的音频输出端上(无输出端而只有耳机输出的,应制作一衰减器,电路图可以在网上搜到),单声道录音机置于放音,待检查录音机放入磁带后置于录音,然后将录制的磁带进行回放,仍然按上面的办法进行检查,若电平表或毫伏表指示一致,则录音机没问题是信号源不平衡。若不一致,则故障可能出现在:1、录音放大器放大倍数不一致,或录音输出衰减电阻、耦合电容有损坏或变值;2、单管自激式偏磁电路,当某一声道的磁头两根线接反也会出现这种现象;3、录放音切换开关有问题;4、录放音磁头两组线圈,其中一组有匝间短路;5、录放音磁头磨损也会造成录音、放音电平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
磁头消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的详细分析,但手边无仪器测试,
正在逐项测试排除中...

你可以找一块拆机的电平指示灯板子代替毫伏表
          实在不行,自己组装一个代替,业余条件下就得自己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版主的详细分析,但手边无仪器测试,
正在逐项测试排除中...

常用电平指示灯驱动电路:LB1406;LB1405;KA2284;LM3914;TA7666,LB1403。甚至LM324都可以代替,参考LB1405电路结构图用LM324搭一个四灯电平指示。

网友:
可以交换磁头线, 左右声道交换一下, 看是否变化,来排除一下磁头的问题.

其实其它部分,各部分都有左右二个部分组成, 交换一下,看结果如何, 来确定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板的电平指示是录音输入电平监视的,用的是KA2281同TA7666

那就好办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参考我的办法,逐步排除故障了。

网友:
是不是功放以及之后部分的问题。。。

网友:
磁头的左右声道并联录音,放音时交换磁头左右声道,前后试听。
贵在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刚刚,
一:磁头已更换全新DM62,
二:方位角已重新校正,

你说的是录音的时候电平不一样还是重放的时候电平不一样啊?
如果要正规一点就得用双路毫伏表配合音频信号发生器来校正录音通道和放音通道的声道平衡性!

网友:
首先要区分是自录自放不平衡还是放音不平衡。
排除了你上面已经做得检修外,放音不平衡要仔细检查磁头前置放大器,录音不平衡要检查录音电平控制电路。

网友:
除了以上方法外,检查一下左右喇叭是否有问题。

网友:
几十年了,一般都是左高右低。

网友(2019-02-17):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导,刚刚,
一:磁头已更换全新DM62,
二:方位角已重新校正,

说不定有只喇叭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