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136B+数字万用表是RP差?还是有程序Bug?

楼主(2018-11-16):
为了消耗AA镍氢电池,尝鲜入了一个优利德UT136B+数字万用表,昨天收到,晚上拆包大概测试了下,反应速度的确是快,整体测量值偏低(UT仪表好像一直都是偏向-读数?就是偏小一点点?)转盘手感也好,电容档测试速度比61E还快,但是同一个电容在2表上的测量值有误差,电容品质越差,2者误差越大;最后找了一个钽电容,2个三洋紫色OS固态电容测试,这3个电容值基本上一样了,就尾数差几个字。69入手,这个价格的确超值了…… 赞

但是在电容测试中,偶然发现390uf在136B+上面报错? 在UF档自动向MF档跳变是出现OL、然后自动退回到UF,再次跳变到MF时仍然报错OL,再次退回UF…… 如此死循环? 测试了几个日本化工的390uf电容都是如此。用61E测试完全正常…… 然后拿几个390uf电容反复在136B+上面持续测试,很少的情况下偶尔一次会跳变到MF档位成功,显示正常的电容值。绝大部分时候都是报错的死循环状态? 初步测试的其他功能正常;

如果有390K电阻也可试试,说不定也会报错:在超过399读数后自动换挡到MΩ时说不定就卡机进入死循环了……

是否有坛友也入手这个廉价泡灰表的?优利德UT136B+数字万用表,如果有,也可以试试这个390uf电容的测试是否正常

网友A:
楼主可能遇到翻档的问题,这款表是4000字的,测量4000左右的参数,可能会引起反复升档和退档,因此出现这样的问题。手动换4MF档(假如这表有这个功能)测量它,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61E是20000字的,不在4000字左右翻档,测量390uf的电容器,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不过你用自动模式测量200uf左右的电容器,61E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翻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能遇到翻档的问题,这款表是4000字的,测量4000左右的参数,可能会引起反复升档和退档,因此出现这样 ...

这表的电容档没有手动选项,只能自动跳档……

网友:
问题属实,400u周围电容不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