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扬州百花收音机调谐拉线图

楼主(2018-11-16):
朋友赠送一台百花收音机,经过打理,效果相当好,可惜拉线断了,尝试了许多次也无果,所以求论坛哪位朋友有此机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拉线,还是不知道怎么盘拉线

拉线断了好几节,不知如何盘拉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线断了好几节,不知如何盘拉线呢

上照片,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盘拉线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楼主:
如图,试了许多方案似乎都不太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试了许多方案似乎都不太合理。。。

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试了许多方案似乎都不太合理。。。

指针是在刻度盘哪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太棒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是在刻度盘哪边?

从pcb的背面看,指针应该在靠近旋钮的那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盘线,指针和频率相对应

谢谢分享!心里有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心里有数了。

还是感觉这样盘拉线有点问题,一般设计拉线不会交叉(这样拉线易磨损),合理的走向指针该在调谐轴远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感觉这样盘拉线有点问题,一般设计拉线不会交叉(这样拉线易磨损),合理的走向指针该在调谐轴远端。

很有道理,没想到小小的拉线设计竟如此讲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线还有一个上下层次的问题,必须考虑过交叉点互不接触,

这个是个难得的好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线还有一个上下层次的问题,必须考虑过交叉点互不接触,

很棒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能工作的绕线方法不止一种, 挑选可变电容轴所受侧向力最小的一种, 即从拉线盘出来的两根拉线, 尽可能在同一直线上或者夹角很小.

网友(2019-02-06):
我百花机有几台,指针走向好像是左右的。这个有机会我找找看,若能找到的话我把图发出来。

楼主:
此机的指针方向是上下的,现在的情况是上下能动,只是方向相反,换一种绕法,方向是对的,但指针与绕线间有部分触碰,希望能得到真机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