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给看看这是个什么管子?

楼主(2018-11-16):
老师给看看中间最亮的管子是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
橙红色的是稳压管

网友A:
橙红色的是稳压管,是国产型号WY2P吧。

楼主:
我知道是稳压管,我想问下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橙红色的是稳压管,是国产型号WY2P吧。

好的,谢谢

楼主:
管子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什么型号的稳压管呢?

是国产型号WY2P,WY3P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国产型号WY2P,WY3P 吧。

好的,谢谢

网友B:
一个稳压管,难道稳压给前级供电?

网友:
WY2P,WY3P,WY4P外型都一样,看不出来的。只有看到型号标识或知道输出电压才好确定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稳压管,难道稳压给前级供电?

稳压给第二栅极的

网友:
量一下电源就知道了。忘了外表的区别,有带水银的有不带水银的是两种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