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D的一个收音机

楼主(2018-11-16):
顺便问一下正面中间上边哪个小方洞是干嘛的

楼主:
晕   发帖子没把图片调过来   有点别扭  面板是那些拼音我拼不出来  高手给解答一下呗    中间哪个小洞洞是干嘛的    本来通电有很小的声音 拆开修理了一下  现在确定没有声音了

网友:
真是高手D的

网友A:
我七十年代初做的一台六管收音机与其类似,电木外壳,四节五号电池,双联电位器都是一样的,不同点是里面用的是胶木铆钉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晕   发帖子没把图片调过来   有点别扭  面板是那些拼音我拼不出来  高手给解答一下呗    中间哪个小洞洞是 ...

小方孔可以放块有色塑料,作电源指示灯很好的,后面当然要用LE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方孔可以放块有色塑料,作电源指示灯很好的,后面当然要用LED了。

一开始以为是调台观察窗  后来发现里边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七十年代初做的一台六管收音机与其类似,电木外壳,四节五号电池,双联电位器都是一样的,不同点是里面用 ...

61版你好   这个壳子是不是专业给爱好者准备的套件啊   像是专业生产的壳子  有刻度有拼音   拼音我没拼出来

网友:
这个一定是高手的作品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音是“半导体”(bandaoti),旋钮上的拼不出来。
从外壳到内瓤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征,帽管、肚 ...

恩 元件确实都是66年左右的  喇叭网格上边好像原来有一层喇叭布

网友:
那个方洞估计是作者开始设计的观察调台用的,可能没有找到合适的带数字拨轮没有用上

网友:
这个要去弄响它的!

网友:
不太复杂,就是零件能否找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拼音是“半导体”(bandaoti),旋钮上的拼不出来。
从外壳到内瓤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特征,帽管、肚 ...

老兄说得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