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手动抽油器,自己换了机油。

楼主(2018-11-16):
一个玻璃瓶两根塑料管一个抽子。比较简单。塑料管有点硬往油尺管里插时不要转,容易打折卡里头。省钱也不麻烦。

网友:
来几张照片看看。行的话也去搞一套。

楼主:
没拍,只顾忙乎了。虽说简单头次用也得认真。对矿坛不算什么。就是个2升玻璃瓶带胶皮堵,两根塑料管一软一硬,一个抽子。不拍照片了免去广告之嫌疑。虽然简单自己也做不好。设计者还是有智慧的。

网友A:
换机油还是传统的放更干净!

网友B:
机油抽出来了,可是不升起不上地沟滤芯怎么办?拆轮胎吗。

网友C:
不妨在抽完之后再拧开螺丝放一下, 看能不能还放出油来. 如果放不出说明抽的效果也不错, 如果还能放出很多就说明抽得没有放得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机油还是传统的放更干净!

怕把油底壳螺纹弄花了。所以我都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妨在抽完之后再拧开螺丝放一下, 看能不能还放出油来. 如果放不出说明抽的效果也不错, 如果还能放出很多就 ...

自己放不了,有刚护板,没升降机不行。我感觉没必要放的绝对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油抽出来了,可是不升起不上地沟滤芯怎么办?拆轮胎吗。

我的在上面就能换滤芯。

楼主:
反正我把塑料管上下左右移动都抽不出来了,感觉也差不多了。4升机油的发动机不知道应该能抽出多少,用有刻度的桶就能看出来抽出多少。废机油可以用于要求不高的润滑。

网友:
自己换机油也可以,只是机油滤芯有的车位置不好拆,只能把车升起来或者在地沟里才才能拆下更换。

网友D:
据说这样抽到比放的干净,不知真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油抽出来了,可是不升起不上地沟滤芯怎么办?拆轮胎吗。

这个只是适应于机油滤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这样抽到比放的干净,不知真假

是的,抽的比放的干净;

楼主:
应邀上图,就这么几件东西,自己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