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带USB电源插座/电源板

楼主(2018-11-16):
把收音机电源插在这个插座上,收听感觉有干扰,但是一直没有留意这个USB充电,因为一般不用这个板子上的USB充电,所以将电源开关改为控制USB充电,电源插座直通了事。这个电源板连地线都没有,因此不能期望里面的USB充电器做工会怎么样了,反正拆了是不再敢插手机上去充电了。

网友:
这种插座的结构为什么看着都害怕,哪天那些塑料销子断了,两线压下来不就直接短路了?

网友:
我第一眼看着也害怕

网友:
这个插座连接用铜片还算可以的

网友:
要想可靠还是那种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部分没有开关就是错误的,所以你的改动是正确的,但要是我就直接把USB去掉。

上班用的,别人还有用,懒得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