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痒淘了一台红灯711-2,折腾一番!

楼主(2018-11-16):
前几天在一废品站看到一台红灯711,叫老板拿出来看看虽然很脏,但品像还可以。插上电源见猫眼有绿光,扬声器里有吱啦的杂音声,调谐旋钮轻轻一拉就出来了,跟着调谐线也出来了,看来线是断了!没听到电台声。由此判断机子无大毛病,就拿下了!回到家里经过一番大至的清洗发现里面的线灯丝电源线皮被老鼠咬破皮了。中波调谐线圈L3初级和次级线都被咬断。其它都还好,无修过的痕迹!在放大镜下把L3线圈接好后,开机试听,发现短波段能收听到几个台,灵敏度还可以,中波段全是杂音,收不到一个台。再次检查焊接的线圈无问题。查C9  C7耦合电容无容量变小和漏电。再看发现波段转换开关氧化比较严重,触点全部发黑,可能接触不良,于是焊下全部拆开,用牙膏和牙刷仔细把黑氧化层清洗干净后吹干装回。但中波仍收不到电台。查6A2管子各脚电压也正常。查两个中周,发现微调磁芯被腊封了,没动过,再想到短波正常,中周应不会有大问题,所以就没有调中周。查网上资料才知道711-2没有用磁棒天线,灵敏度本身就比较低,再加上此机年久中周等调整不准,收不到台是本身设计造成的!没法啦,按照网上给的资料,看来改用磁棒天线是解决问题之道。翻了半天破烂原件箱,没找到网上要求的20-14cm长的圆型磁棒,只找到一个小半导体的短偏小磁棒,没法也用这个小磁棒试吧,看能不能调出电台!具体方法是:先用原磁棒上的线圈初级代替原机次级线圈(120匝),发现收不到台,且低频哼声很重。估计是圈数太多,于时一边拆多余的线圈,一边听杂音变化,当拆到剩60匝时,杂音变小,哼声消失,还出现微弱的电台声。看来有戏了。把60匝线圈固定焊好后选一低端微弱电台,然后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声音突然变的很大洪亮,哈哈可以了。又向高端移台,发现能收到好几个台了。再选一高端台,然后调C3可调电容,声音进一步变大。经反复这样调了两三次,中波选台灵敏度恢复正常!看看打理修好的711-2吧!

打现好正常收音的711-2

打现好正常收音的711-2

无线电二厂

无线电二厂

飞乐喇叭

飞乐喇叭

加装的小磁棒天线

加装的小磁棒天线

网友A:
叙述条理,分析有据,照片清晰,角度全面,喜欢看着这样的文字。当然机器打理的也很到位,映射出楼主功底深厚,为您点赞!

网友:
不错,打理的很干净,有得玩了。

楼主:
谢谢老师的评分与鼓励!

楼主:
150收的,应差不多吧?

网友:
捣故好了,动手能力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叙述条理,分析有据,照片清晰,角度全面,喜欢看着这样的文字。当然机器打理的也很到位,映射出楼主功底深 ...

谢谢 ahbb 的点赞。也谢谢你真诚的评价!

网友B:
红灯电子管收音机,是一台普及型的电子管收音机。效果还勉勉强强,如果把输出变压器换成一个5瓦的,声音音质是可以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电磁干扰严重吗,现在的收音机基本只能听调频广播,

家里对收音机干挠的主要是LED灯,我家卫生间、厨房的三个LED灯板的驱动器对收音机干挠很严重,客厅里的两个灯干挠小一些,餐厅和书房的两个LED灯则无干挠。白天房间不开灯和晚上大家睡觉关灯后听收音机则效果很好!

网友D:
把小磁棒固定在其他线圈上是个创举!呵呵,如果是我会搞一个架子,那就麻烦了!

网友:
有修理的本事才敢进手这类老货,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小磁棒固定在其他线圈上是个创举!呵呵,如果是我会搞一个架子,那就麻烦了!

呵呵,我也考虑到把小磁棒回定到其它线圈上会有相互影响,所以用两个高1.5cm的塑料件垫高了,没有直接放在线圈上。要影响的话只会影响短波线圈,中波线圈不用了。对短波线圈我也简单的试了试,对收台没什么影响(当然没有严格测试影响有多少,咱没测试仪器啊)!

网友E:
楼主《捡到》宝贝了,看图片样子就像刚出厂的新机器。真的不错!能够打理清洁出一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加分鼓励祝贺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捡到》宝贝了,看图片样子就像刚出厂的新机器。真的不错!能够打理清洁出一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件很 ...

谢谢wayne898的鼓励和加分哈!有大家的肯定,以后更有劲折腾了!

网友:
非常不错特别干净打理

网友F:
不错,打理得挺好的,这个品相150绝对值了。我那台711只做了卫生,电位器坏了,一直没时间整

网友:
我喜欢电子管收音机,但我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打理得挺好的,这个品相150绝对值了。我那台711只做了卫生,电位器坏了,一直没时间整

谢谢评分和鼓励!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红灯电子管收音机,是一台普及型的电子管收音机。效果还勉勉强强,如果把输出变压器换成一个5瓦的,声音音 ...

真的吗?是不是浑厚在力些?还是功率强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的吗?是不是浑厚在力些?还是功率强大些?

应该是声音浑厚,力度好,功率也相应增加了....。你有条件的话可以试试。细细品尝。

网友:
150有点小贵

楼主:
只要不是大贵,小贵还可接受,只要喜欢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是大贵,小贵还可接受,只要喜欢哈!

支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理的很干净,普及型的电子管收音机

谢谢肯定!

网友I:
这机子品相不错啊,能自己改进中波技术不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机子品相不错啊,能自己改进中波技术不错吗。

都是借鉴坛里老师们的经验改的,也是第一次改,是学习的过程!谢谢!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打理机器的功夫相当了得。我真做不到。

网友:
用什么清晰的内脏?这么干净

楼主:
哈哈,机器本身不是很脏,就用洗洁精水擦了擦呀!

网友:
             这台红灯确实品相不错,经楼主这一打理,里外三新,新净明亮。

楼主(2018-12-27):
谢谢点赞哈,这都是和论坛里的老师们学习的呀!

网友:
哇 打理的好干净呀!真是焕然一新! 我有一台-3.一台-5  收音都有问题 自己不会打理也没时间

网友J:
    我也入手了一台,只是比你这台肮脏了许多倍。外壳基本散架了,无法修复。机芯清理我用的是毛刷和橡皮吹气球,没敢用水。经检查发现音频耦合电容C15焊接的一只脚断裂,将其重新焊接好后恢复正常。目前接了一自制的环形天线,收音正常,只是噪音还是有点大。
    下一步准备做一接地线,并接入电源滤波器试一试,估计噪音会有很大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入手了一台,只是比你这台肮脏了许多倍。外壳基本散架了,无法修复。机芯清理我用的是毛刷和橡皮吹 ...

关于机芯清理,我真没怎么过度清理,只是用洗洁精水擦洗的,波段开关我是全部拆开用牙膏水+牙刷清洗的!要说干净,那时因为这个电器是在干燥的青海,生锈发霉要比南方那是轻多了,电器本身不像南方那样发霉氧化严重,机芯本身就没生锈发霉,所以才那么干净!说点题外话,小时候在青海看到满大街的自行车车轮个个都是明光发亮。后来去山东,发现山东的自行车车轮、车架个个都锈的很严重,个个都是红铁锈圈圈。可想这差别多大了吧!

    关于收音杂音大,那是收听环竟目前太差了,我现住15楼,屋子中间收不到台,只能到窗子边上才行。而且不能开灯(当然是LED灯),一开收音机里全是杂音。我试差也加了一个电源滤波器,有一点效果,但对弱一点的台,仍有很强杂音干扰!
    真要听电子管的这种收音机,最好是白天所有屋子不开灯的情况或深夜效果好!

网友:
羡慕啊,很新,我也有一个

楼主:
谢谢称赞和鼓励哈!

网友K:
楼主的运气真好!我一直以来也想收一个,未能如愿。在网上搜,品相稍微好点太贵,差点的有太渣,品相和内部都不好。还继续寻吧,期望早日如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的运气真好!我一直以来也想收一个,未能如愿。在网上搜,品相稍微好点太贵,差点的有太渣,品相和内部 ...

收藏品也要看缘份!只要有缘,肯定会如愿的!

网友:
我收了一个,成色不太好。落灰了。。不会修

楼主:
从网上和各论坛搜一下电子管收音机的资料,特别多,有甚而的话好好看看就会修!

网友:
动手能力强,令人羡慕,为你点赞

网友L:
为啥我们这边收不到中波?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啥我们这边收不到中波?

不知道你在哪边,要是在城市里,住高层,屋子里中间是收不到中波,要靠近窗口才能收到,调频也是!

网友(2024-03-17):
我有红灯-1-2-3--5都有,收着呢,现在也手痒了,有时间该拿出来弄弄了。

网友:
红灯机很经典,但海燕机度盘更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不是大贵,小贵还可接受,只要喜欢哈!

千金难买心头好!

网友:
品相不错,打理得也很好

网友:
高手啊 非常羡慕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M:
废品站有海燕T241,嘎嘎新老板要280,疯了

网友:
这个跟我以前家里的一台,一模一样!后来搬家时,送人了,想想真是有点遗憾!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废品站有海燕T241,嘎嘎新老板要280,疯了

我在废品站看到过一台T241,50元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