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18-11-17):
手头有个12V的变压器,想给汽车电瓶充电,直接接个桥堆整流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充电了?需要加滤波电容吗?要不要加稳压电路?求教了

网友:
变压器的功率要够大,60W以上,最好用15V,桥式整流不需滤波。还要串个电流表,4--5安培即可。看一下时间。(如电瓶亏电开始充电时电流稍大,电流随时间逐渐减小)

网友:
串个低压灯泡限流

网友A:
12V低了点,充电太慢了。

网友B:
变压器多少va的?
汽车蓄电池容量起码12v30ah,变压器功率太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低了点,充电太慢了。

标称12V,实际量了一下有13.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多少va的?
汽车蓄电池容量起码12v30ah,变压器功率太小不行

变压器显示输出电压交流12V/5A,电瓶是55A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显示输出电压交流12V/5A,电瓶是55AH的

可以用,直接接个桥堆整流一下,可以充电了,就是充电时间太长

网友:
12v3a变压器冲过面包车电瓶,冲了两天两夜,启动成功

网友:
只能说临时凑合可以用,要想好用,就要加个dc-dc变换,调整到合适电压和电流!

网友(2019-02-23):
是交流输出12v吗?一般整流后14-15v电压可以充电的

网友:
不需滤波,理论上脉动直流充电更好

网友:
12v没办法给电池充电的,电池充满要14V

网友C:
桥式整流后电压太高,电瓶容易坏。输出交流10V,电流1A以上就可以了,可长时间充,不会把电瓶充坏。

网友(2019-04-14):
12V变压器输出电压稍高于12V,整流后可直接冲12V电瓶,不必滤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式整流后电压太高,电瓶容易坏。输出交流10V,电流1A以上就可以了,可长时间充,不会把电瓶充坏。

交流能充?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交流能充?没试过

加桥式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