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这样行不行?

楼主(2018-11-17):
车子不怎么开,电瓶还狠新,电量不够啊,手头有一个12V的变压器,是不是直接桥堆整流一下就可以充电了,求指点

网友:
12V的变压器不行,大约的16V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次级电压稍微高些,初级加调压电路,还要看你的变压器功率多大,整流后不要滤波;

网友A:
蓄电池的充电电压不大于14.4V , 主要考虑功率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蓄电池的充电电压不大于14.4V , 主要考虑功率够不够。

55AH的电瓶,要用多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
借个电,然后打着,出去溜溜车最省事,充电等到啥时候啊

网友:
14.5V3-5A冲10个小时差不多了,铅电瓶没那么娇气,

网友:
汽车电瓶16.0v恒压充电,电流小于25A,当电流小于3A时停止,2~3小时再充,电流不超过3A即为充满。
恒流充电,以3A电流充到14.4V,再充2小时即可。

网友:
买个15v 5A的开关电源,改成鳄鱼夹,摩托车、小汽车电瓶定期补补电很方便!

网友:
大家的充电电压都是从哪里知道的?五花八门的

网友:
12伏的变压器也能用,可以试验一下,12伏接全桥直接充电,但是要串联电流表,不能让变压器超载。为啥12伏也能用?因为一般来说12伏的变压器实际输出都在13伏左右,再就是网电压也可能超220伏,所以直接可以用。要是用14伏或者16伏变压器充电电流就太大了。

网友:
我做了一个5串15安的锂电池组,配一个30伏5A的调压调流电源板,准备电瓶打不着火的时候通过点烟器口给电瓶充电,目前还没用到,但给电瓶补电试了没问题。

网友:
12v3a变压器冲过面包车电瓶,冲了两天两夜,启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