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功放烧了 看不清芯片型号 大家帮看

楼主(2018-11-17):
前两天咸鱼上买台据说是美国蜘蛛的功放收货试机就闻到烧焦味道, 打开有个和TL949C相似的芯片烧了 ,但功放还能正常使用。就是开DJ声音大面板上装饰灯一暗一亮的闪烁 不知是功放功率不足引起的 还是电源功率不够 。我用的是12V30A开关电源,希望懂行的师傅分析下  谢谢

铁质的外壳 十几斤重

铁质的外壳 十几斤重

烧坏的原件

烧坏的原件

网友A:
汽车功放喇叭在嘭嘭嘭的时候哪里才只360W,开关电源过载性能又很差,最好用蓄电池试机。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污夭蛋骗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是污夭蛋骗鸡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功放喇叭在嘭嘭嘭的时候哪里才只360W,开关电源过载性能又很差,最好用蓄电池试机。

我担心有问题 还没装车上试

网友C:
TL494配LM339不是正好.查一下电源脚,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94配LM339不是正好.查一下电源脚,好猜

靠谱 看到烧坏芯片前面字母就是L后面是N  这两个芯片起到什么作用呢 坏一个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应当是 LM324

楼主:
怎么判断是324  还是339

网友C:
LM339和LM324都是4运放,脚位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39和LM324都是4运放,脚位不一样

指导下 怎么分辨呢

网友:
找到板子上烧坏的IC 2个电源脚,网上查LM324和LM339的脚位图,对比一下

网友:
339正339正

楼主:
谢谢大家  应该是324  手上正好有个同型号的 装上开机未见异常  不知道有没工作

网友:
汽车功放最少得 阿尔派啥的

网友D:
只有测绘,先把集成块的双七角周围的零件测绘出来再经行分析,下面的双八角像是TL494之类,上面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测绘,先把集成块的双七角周围的零件测绘出来再经行分析,下面的双八角像是TL494之类,上面的就不知道 ...

按上面朋友的方法测电源输入脚 应该是324了  已经换上了 也没见电路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