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帮忙

楼主(2018-11-17):
有一台110伏的收音头,我找了个220转110伏的变压器,电压我量了有115伏,但是我觉得电流小,功率小,如果是这样的话收音头能出声音吗?谢谢

网友:
收音头用电量小,完全可以用。

网友A:
收音头的功率不会太大的,可以试一试。

楼主:
我试了,没有声音,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头的功率不会太大的,可以试一试。

是电子管的收音头,7管的。不是晶体管的,忘了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子管的收音头,7管的。不是晶体管的,忘了说

电子管的不会超过3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不会超过30w.

老师你好,灯丝都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灯丝都亮

灯丝都亮说明功率不是问题,电子管的屏流都很小,电源不是问题,我想知道调谐方式,如果是步进式的,就是制式问题,中国的步长是9KHz. 发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丝都亮说明功率不是问题,电子管的屏流都很小,电源不是问题,我想知道调谐方式,如果是步进式的,就是 ...

谢谢老师,不记得怎么发图片了。先摸索下

网友B:
220转110伏的变压器,若带负载后输出电压仍将近110伏,说明其功率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转110伏的变压器,若带负载后输出电压仍将近110伏,说明其功率可以。

谢谢老师,刚才量了只有80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刚才量了只有80伏

80伏有点悬,还是换一只功率大点的吧,不然还影响电子管寿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刚才量了只有80伏

楼主,你的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换个大一点的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伏有点悬,还是换一只功率大点的吧,不然还影响电子管寿命。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电源变压器容量不够。换个大一点的变压器试试。

好的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