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电压不可调 求助

楼主(2018-11-17):
这电源电压不能调整,以小弟的能力不能解决,电路板上面烧黑的地方功能正常。一时找不到问题,请大家给于帮助,谢谢大家!!

楼主:
不是限流保护的问题 限流开到最大也不行

网友A:
恒流恒压都亮了? 先排除一下,是否有短路,如接线柱上的电容/二极管.

CC,CV一般只亮一只灯.

检查顺序,还是从头到层,主电路. 滤波大电容二端,是否有正常电压,输出是否有短路. 再回头检查控制电路的+-15V是否正常.

楼主:
刚才更换了一个KBU808 电压可以调到17V 但是两个灯还是亮

楼主:
继电器也没有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都亮了? 先排除一下,是否有短路,如接线柱上的电容/二极管.

CC,CV一般只亮一只灯.

检测了好多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恒压都亮了? 先排除一下,是否有短路,如接线柱上的电容/二极管.

CC,CV一般只亮一只灯.

有一个水泥电阻 标称是0.15欧 实际是0.45欧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水泥电阻 标称是0.15欧 实际是0.45欧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0.45欧,你有没有去掉电阻档自身的电阻,如果真实0.15-->0.45,就要换,这个电阻已经烧了,即使是0.45也可能不是稳定的.

这个是电流取样电阻,直接影响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5欧,你有没有去掉电阻档自身的电阻,如果真实0.15-->0.45,就要换,这个电阻已经烧了,即使是0.45也可能 ...

在电路板上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水泥电阻把电路板都烤黑了 下午我仔细量了一下三极管 电阻 都没事 可能就是这个水泥电阻的问题  我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5欧,你有没有去掉电阻档自身的电阻,如果真实0.15-->0.45,就要换,这个电阻已经烧了,即使是0.45也可能 ...

仔细检测了一下 水泥电阻没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影响,你可以直接并一个0.15欧的在上面就知道.
空载恒流,如果不是短路,按-->电流取样,电流取样电压放大,恒流基准,恒流控制运放来查...

另外,你PCB放平,正反拍照片,照片中只有PCB,特别是背面焊点那面,要能看清,有时候帮你画一下电路.

你先确定各运放的功能,找到恒流的运放,测量输出状态.找到控制恒压的,测量输出状态,另外是参考基准,是否有问题,有的电源基准用运放放大到10V(或-10V).

你现在的照片基本看不清运放型号,应该有几个是双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影响,你可以直接并一个0.15欧的在上面就知道.
空载恒流,如果不是短路,按-->电流取样,电流取样电 ...

上面三个运放我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明天上一个比较清晰的图片 今天发现一个电容不太好 明天换掉 再看效果

网友B:
查查滤波电容调高时电压是否够高,或直接更换一下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滤波电容调高时电压是否够高,或直接更换一下试试再说。

哪一个是滤波电容? 有一个电容不行了 是35V470UF的 我准备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阻影响,你可以直接并一个0.15欧的在上面就知道.
空载恒流,如果不是短路,按-->电流取样,电流取样电 ...

图片我重新弄过之后还是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