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diy问题

楼主(2018-11-17):
大家diy时,pcb打孔经常用的钻头都是多大规格的,

网友:
0.7  1.0  1.2  2.5mm左右。有这几种就基本上能应付了。

网友:
0.8-1.8-1.2/常用,1.5-2.0-3.0的准备几根就行了。

网友:
0.7,1.0,1.2,1.5,1.8,2.0,2.5,3.0,3.2,3.5,4.0,4.2,5

网友:
我常用0.5/0.6/0.8/1.0/1.2,0.7打的洞大了点

网友:
常用 0.7的

网友:
我0.7用的比较多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0.7的。

网友:
上淘宝搜:“二手PCB专用钻头”, 大概1~8毛一根,都是工厂退役的二手货,挺好用的。专业的PCB钻头的柄的直径是标准3mm的,硬度很高,就是比较脆,前两年上学那会经常自己手工做PCB,所经常买来用。至于钻头直径,你就买0.6mm以上的用就行,0.6mm以下就不要买了,手工钻不了那么高精度的孔,钻头也容易断。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自己DIY电路板,0.7的孔最常用,适合绝大多数小功率分立元件的引脚,不松也不紧。0.6.0.5的适合用单股铜丝的跳线,多数设计的时候是有跳线的,按照设计规范,跳线其实就是介于单面覆铜板和双面覆铜板之间的一种折中,跳线使设计更容易、方便。
中功率器件,如TIP41等TO220封装的管脚,用1.0、1.2的孔。更大功率的可实测管脚尺寸选用相应孔径。
如过自己用刀刻可尽量用小孔径钻孔,便于行刀,管脚插不进去时再扩大孔径。如果是设计好PCB找厂家打样,就要将孔径留足,再扩孔就会把过孔的导电层给破坏掉了。
其实最理想的就是孔径比元器件的管脚尺寸多0.1到0.2mm就好,这样即便与安装也便于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