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高Q值復旦差容双连可变,DIY的磁环二极管矿石机

楼主(2018-11-17):
1,两个磁座宽距高Q值復旦差容双连是拆机XG-25信号发生器。

2,微安表和二极管和小电解是拆机R71E。

3,二枚磁环是镍锌磁环R40C1 NXO-40(37x23x15)。

4,用XG-25机盒,刻度盘和机械减速非常平滑,灵敏度极高。

5,低端收到567天津台,高端1422收到太原台和山东台。选择性好。

网友A:
这样的信号发生器,可以充分利用,机器内部的原先LC谐振,具有非常高的Q值。
可以改制一台“全波段”的“超级矿石收音机”

网友B:
其实L3不用抽头,或者选好后焊死即可。
如果将L1绕12匝,每两匝抽头,用开关选择效果会更好。
L1只绕三匝少了点。

网友C:
做的很好,这种可变片距大,又是瓷座,q值很高

网友D:
用的是上好零件,瓷座大片距空气可变好。不知检波管什么型号?主调谐摩擦轮减速精确无回差,要是主调谐轮小一点就完美了,有点儿挡视线。

网友E:
很好的尝试,能上个线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很好,这种可变片距大,又是瓷座,q值很高

谢谢回贴支持。我是看到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77的介绍,受到启发。错过几次淘收信机可变的机会。巧的是邻居送我一坏的信号发生器得到一高Q可变。又在坛上淘到一支相同的。真是可遇不可求,矿机的利器。陷波器调谐用山进旧拆机塑料小四连,可收到十个清晰电台。后改用旧柝机360X2的空气双连可收到十四个电台。当用高Q差容双连,做陷波器时可收到清晰电台信号二十个以上,而且没有矿机特有的串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的是上好零件,瓷座大片距空气可变好。不知检波管什么型号?主调谐摩擦轮减速精确无回差,要是主调谐轮小 ...

谢谢回贴支持。检波二级管是从R71E—RF尸体板焊下,用47型万用表X1K测一边不动一边10K,焊上就响。经查R71E手册,型号:1SS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的尝试,能上个线路图吗?

谢谢回贴支持。矿机是标准的双回路串陷波器电路。因为每条天地线的分佈电容各不相头,用L1、L2抽头试接找到效果最好的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L3不用抽头,或者选好后焊死即可。
如果将L1绕12匝,每两匝抽头,用开关选择效果会更好。
L1只绕三匝 ...

谢谢回贴支持。和你说的一样,也是找到L2、L3的抽头相对满意时焊死,不用分线器。L3,是从2、3、4、5、6圈试接比对,3匝灵敏度、选择性、还好。不过有个问题请教:1000KH以下灵敏度相对不高,是长天线问题、是磁环问题,还是线L3的问题·····没有解决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贴支持。和你说的一样,也是找到L2、L3的抽头相对满意时焊死,不用分线器。L3,是从2、3、4、5、6 ...

你所发现1000KHz以下灵敏度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L1圈数太少。
L1是信号输入线圈,它的合理使用也就是阻抗匹配严重影响矿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
在矿机实践中我们发现,频率低端和频率高端在同等信号强度时对L1的匝数是不同的,假设接收一个603KHz信号时它时最佳效果是8匝,在接收另-个1557KHz信号时L1为4匝时效果最好,在8匝时会使选择性变差,声音也比4匝时小了,也就是耦合过量了。若收603KHz信号L1为4匝则声音要比8匝时小,也就是所谓灵敏度低,若将L1增至12匝时,音量不增加而选择性会变差。
另一种情况是收同一频率信号时,这个信号强度不同则L1要有对应变化。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矿友DIY矿机,报告L1为4匝灵敏度选择性最佳,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信号-定较强。L1圈数多了反而不好,如果这个信号弱,有可能L1要有8--10匝效果才好。
所以矿友在DIY矿机时不要盲目仿制,每个人的接收环境和条件都不同,在A处制做的机器接收效果很好,换个地方就有可能结果-般了,这很常见。
对于矿石机来讲,灵敏度和选择性是-对矛盾体,要想在一台机器上都做好了不容易。
顺便在多说一句,建议保留L2分线器,理由是信号强度不同时其输出阻抗也不同,当收-个强台时最佳阻抗也许是10K,收弱台时就要200K了。
最好使用有多个抽头的200K矿机专用变压器则L2不用抽头,这对提高矿机Q值有利。

网友F:
中波高端和低端的谐振阻抗是不一样的,一般高端谐振阻抗高,低端谐振阻抗低
比如高端谐振阻抗1000K,负载达到1/2谐振阻抗要500K,
而低端谐振阻抗可能只有500K,要达到同样谐振阻抗1/2,只要250K
表现在抽头上反射到谐振端的阻抗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发现1000KHz以下灵敏度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L1圈数太少。
L1是信号输入线圈,它的合理使用也就是阻 ...

  首先十分感谢您对我疑问的简单明确答复和建议。

一,重新调整增加L1信号输入线圈匝数。改善低端灵敏度。

二,只有一个刚够装 6X4 小波段开关的位置,是给L1做分线器?还是给L2做分线器呢?

三,淘一个有多个抽头的200K矿机专用变压器,效果肯定比6V电源好。

    边试边告诉你结果。

楼主:
引用 楼主:
首先十分感谢您对我疑问的简单明确答复和建议。

一,重新调整增加L1信号输入线圈匝数。改善低端灵敏 ...

小小的分线器,放L1好,还是L2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波高端和低端的谐振阻抗是不一样的,一般高端谐振阻抗高,低端谐振阻抗低
比如高端谐振阻抗1000K,负载达 ...

谢谢你的回贴支持。小小的矿机真有趣:增减一下天线输入圈数,电台位置和陷波器可变都要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发现1000KHz以下灵敏度不高的原因就是因为L1圈数太少。
L1是信号输入线圈,它的合理使用也就是阻 ...

谢版主,你真是经验丰富。L1的按3、6、9、12匝(0.04X180)装个分线器。矿机的中低端灵敏度确实提高不少在828上端听到一日语信号,在567天津相声台声音也有改善(每天听相声睡觉)。还有一段(0.04X220)线再绕一下L1试试看。

加个黑纽1X4的分线器

加个黑纽1X4的分线器

L2的位置也改变

L2的位置也改变

用波段开关改的,分线器

用波段开关改的,分线器

L1线圈0.04X180

L1线圈0.04X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信号发生器,可以充分利用,机器内部的原先LC谐振,具有非常高的Q值。
可以改制一台“全波段”的“ ...

谢谢你的回贴支持。这样的信号发生器上家包装的持别好,用泡泡塑料和黄色海棉,外观一点没有坏。不过拿出来铁盒理边有碎东西响,原来是音频振荡器的园型磁芯固定螺絲松掉摔坏,不知是快递小哥······还是路途颠坡······还是·····。先拆下可变电容装矿石收音机。

网友:
俺也有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一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G:
做的非常好,旧物利用。而且还效果还那么好,楼主的天线一定很牛,地线是如何安装的,现在大多数人都住楼房,地线很不好办。有个问题想请教楼主,大家都未提到,矿石机是无放大接收机,一点信号都很宝贵。一直以来大家都尽量用无损的高频材料做矿石机,而您用紧凑的金属外壳做,效果还很好,不知为何?想得到答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做的非常好,旧物利用。而且还效果还那么好,楼主的天线一定很牛,地线是如何安装的,现在大多数人都住楼房 ...

谢谢回贴支持。天线是架在小区居民楼东角,四、五层(顶)南北走向20米网购斜拉军用裸线,天线两端一定要加短波绝缘子,尽量拉紧。引入线是拆广播44米长绝缘天线一半22米,引入线的焊点一定要用大功率电烙铁将缠点化锡浸焊。地线是引老楼自来水管卡头连接。主要是金属盒上可变电容的摸擦式减速器特别好用。接好天地线,矿石机放在盒里盒外没什么区别。架好天地线是矿机接收的关键关键,决不能轻视。

楼主:
把天线输入线圈由(0.04x180粉色)12匝,3、6、9抽头。換成(0.04x220绿色)11圈,3、6、9抽头。
一,矿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太棒啦,因为是南北走向的长天线,所以矿机对西南太原台(407km)方向和东南济南(300km)台方向可起表,
二,午夜1点/4点在1500kz咐近可收到俄语台,韩(朝)电台和日语、歌曲电台。
三,在矿石机高端,两支可变电容配合好的点频率,灵敏度和选择性不输外差机(磁棒天线)。

楼主:
夜里1点左右,第一次用矿机,在帝都收听到河南台,正在说:大健康委员会,为老人发什么什么,血管监测仪、、、、、、。夜里收听矿机因本地强台关闭,远方的弱信号就像短波一样时隐时现,还收到山东的东赢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