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头高放管制作FM前置高放实验

楼主(2018-11-17):
如题见图,刚刚剪下来这两个片子,测量一下看不是坏的,栅极接变化的电场会引起DS沟道电阻改变,先出去一趟,制作过程,电路图以及调试过程回来接上

楼主:
似乎发错地方了,请版主移到晶体管与集成

楼主:
手机发帖没看清栏目,请版主删帖或者移到晶体管与集成版面,谢谢!

楼主:
就要完工,调整好供电电压就能测试了

网友A:
终于有人做这个实验了,希望看到结果。

我记得好像这个卫星高频头里的场效应管,工作时栅极要加负压,C波段高频头里,就有专门的负压产生电路,不知楼主对于这一点是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人做这个实验了,希望看到结果。

我记得好像这个卫星高频头里的场效应管,工作时栅极要加负压,C ...

目前是零偏压,测了一下电流35ma,但还没测试能不能工作,看手册上是夹断电压是-3v,-0.3v电流大约10ma

网友:
S极加电阻自生成负偏压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二位看法很正确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还没怎么搞就穿了一只,重新刻板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怎么搞就穿了一只,重新刻板试试吧

输入信号多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信号多大?的原因

不是输入过大,可能是焊接的问题,过热或者静电击穿了

楼主:
初步实验成功,没有自激,就是带宽有点窄了,不能全覆盖88-108,暂时没想到为什么这么窄,98M增益大约13db

网友:
扫频图看看吧

楼主:
实际增益略小于10db,输入-15dbm,输出-5.8,带宽95-103,偏离了增益就急剧下降,带宽窄的原因初步判断是输入LC回路L的有载Q值偏高导致的,增益低的原因暂时还没搞明白

楼主:
这个图是到103的

楼主:
实际电路图

网友:
射频不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图

记得2sk241数据手册上,这个电路30db增益。可能宽带Q降低,增益减少。
100mhz/20mhz,Q=5。
输入端,50折合到电感两端的阻抗是感抗的5倍,则Q=5。是这样理解吗?所以,电感要小,电容要大。不知这样理解对不?输入端耦合电容换成可调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2sk241数据手册上,这个电路30db增益。可能宽带Q降低,增益减少。
100mhz/20mhz,Q=5。
输入端,50 ...

上午小电感大电容试了下,结果带宽更窄,增益到了15db,下午焊上大电感小电容后发现仅存的这个管击穿了,本实验结束,结论:卫星高频头场效应管可以做FM高放管,但需要多试几次谐振回路的取值,跟估算的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