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再生机

楼主(2018-11-17):
第一做再生收音机,临时搭棚焊了一个。
本来准备做成设计的电路图一样。
先弄响,没有加AGC电路,下二极管直接接地,音量调节电阻也用固定电阻,输出用一个600:16Ω音频变压器接手机耳机。场管用2SK596,整机静态电流0.5mA。实际收听灵敏度还可以,要主调谐和再生电容同时调整,再生调整到接近啸叫时最好,十分有趣,工作电流随信号增强而增加,用一节1.5Ⅴ电池,非常省电。

楼主:
再生电容可以当音量调节器用,从无声到最大到啸叫

楼主:
更正二个二极管前有个耦合电容未画出

楼主:
更正电路图

网友A:
音质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质好吗?

这得看您的要求了,HiFi级肯定是不行了,没有胆味,也没有石味,调频级也达不上,就那中波特有的味吧,也许您能改改电路改个胆结石味也说不一定,,再生弱点,可以没有底噪,接近啸叫,有中波特有丝丝声,总之做一个,改一改也不错

网友B:
用了这么多管可以做超外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这么多管可以做超外差了

超外差比较成熟,这个属于DIY比较好玩,性能肯定比不过超外差,关键是设计的理念
省电,换成更小0栅压电流的场管整机电流可以做的更小,可玩性高还可以继续改造,
用矿机的线圈2级就有好的效果了

网友:
纯场管的电路,有点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