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601收音机短波2人体感应大

楼主(2018-11-17):
红旗601中波基本正常,短波2收到台要手碰到或接近机壳,才大声,离开基本无声,向大家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如果中波和短波1正常的话,应该是波段开关接触不好或者是短波2天线线圈接触不良,清洗应该开关或者检查短波2的天线线圈。

楼主:
短波1收不到台,波段开关拆下清洗过。短波两波段音量开最大,背景杂音也没有,拖线作天线碰天线插口声音有,但很小声。

楼主:
接回波段开关的连线没有像原来那样拧在一起,是散开的。

网友(2019-08-09):
从新统调,就会好了。

楼主:
是的,短波1的磁棒镀银线圈原来少接4圈,现多接两圈,信号强的时候,可以不用外接天线也能收台,声大。短波2移动了线圈的位置,以上问题基本解决。这机子断续修了有一年,主要原因是输入变压器初级霉断,波段开关拆下未复原,还有就是修的时候制造的故障,断线,脱焊,反复多次。现在装好,可以在信号强的时段听下主要是中国之声的节目了。

楼主:
调偏流,换管子倒是没有。

网友:
6楼说的在理

网友:
六楼正解,需要重新统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