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索尼收音机为啥啸叫?视频为证

楼主(2018-11-17):
请教一下,索尼收音机调频很完美
但是AM啸叫,其中中波能收到台,短波无台
这是什么原因?(BFO处于关闭位置)
https://tv.sohu.com/v/dXMvMzMyMTU1NTY2LzEwOTQzMzQ2NS5zaHRtbA==.html
另外,机箱后盖有一个盖板可以取下来,里面可以调节吗?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大佬的回答,我把电路图截图了,请帮我看下是哪一部分出问题了
另外还有一份完整的电路图PDF,但超过附件的极限上传不了,需要我可以发到邮箱里

网友:
感觉这调台声音很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里面开关的问题,收音机检波模式不对,那些个可调的动了估计你就调不回去了

网友:
一般的说是中频自激。

网友:
多久的机器了?应该是中频回路谐振电容变化失谐了。
乱调可不行,到底哪个电容变化厉害,这个得拆下测量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了表头下的频率校正开关,这个会引起啸叫。
正常情况下这个开关打开后会关闭接收信号,只接受晶体 ...

谢谢您,我打开后盖看看是否可以关闭频率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那个X-TAL MARKER开关, 正常收听应该OFF

这个开关我反复切换过,还是啸叫,可能真的是开关坏了

网友:
厉害,我认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