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型号?

楼主(2018-11-18):
SOT23-6封装~

隔离LED恒流IC~

1脚接场管G~

2脚接地~

3脚反馈输入~

5脚接电源~

代码看不清了~

想知道型号~

网友A:
发整体图,看一点怎么明白,一般有ob2263或者通嘉相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整体图,看一点怎么明白,一般有ob2263或者通嘉相类似

2263管脚排列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整体图,看一点怎么明白,一般有ob2263或者通嘉相类似

通嘉也查了管脚对不上~

网友B:
QX9920比较符合脚位的描述 但是看图第一脚是接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X9920比较符合脚位的描述 但是看图第一脚是接场管??

也对不上脚位~

楼主:
这还是非标的啊~

楼主:
NND难道这个6脚的是个特殊封装?

查遍了也没找到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NND难道这个6脚的是个特殊封装?

查遍了也没找到啊~

上面应该有字 你用刻刀刮掉焊膏看看  其次颠倒一下 第5脚是地 第4脚接MOS  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应该有字 你用刻刀刮掉焊膏看看  其次颠倒一下 第5脚是地 第4脚接MOS  去查

草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应该有字 你用刻刀刮掉焊膏看看  其次颠倒一下 第5脚是地 第4脚接MOS  去查

STO23-6  丝印3319~

网友B:
你说是不是折腾 型号不就直接写上面了
http://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6736458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不是折腾 型号不就直接写上面了
http://www.docin.com/touch_new/preview_new.do?id=673645841

哈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