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 机 失败 请教老师

楼主(2018-11-18):
本来一直想做个超外差 无奈订购的元件还在大海上飘 于是想照suhonggui老师的帖子做个FM机 结果失败了 通电但是无声

其中没有9011 所以换成了9014  L2 自己绕的 没有10M 用的9.4M  没有500K 用的470K

装配图 如下:

为何失败捏????

补充内容 (2018-11-19 01:51):
感谢老国哥老师 更正后的线路 和源文件在28楼

楼主:
板子上500k 到2.4k漏焊了 补上后效果一样 无声

我是用47P串联可变单独的一联 来限制可变大小

网友A:
超再生接收电路,处于间歇振荡状态,调频调幅都能解调,不太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再生接收电路,处于间歇振荡状态,调频调幅都能解调,不太好做

三声叹

网友:
l1多绕2圈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子上500k 到2.4k漏焊了 补上后效果一样 无声

BG2和BG3怎么脚的排列不一样?

网友:
有流水声吗
可能频率没落在调频范围
查各级电流

网友C:
有嘶嘶的流水声吗?超再生特有的起振声。500K是要可调节的。在线圈附近绕一圈作为接天线的线圈,接上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嘶嘶的流水声吗?超再生特有的起振声。500K是要可调节的。在线圈附近绕一圈作为接天线的线圈,接上天线。

没有起振 没有流水声 啥都木有

用烙铁触摸 L1有明显的噪音

还有就是 手机 经典的 哔哔哔 噪音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2和BG3怎么脚的排列不一样?

一个是9011 npn
一个是9012 pnp

网友D:
天线去哪了。调频不接天线收毛?
这个电路100%成功的。
接个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线去哪了。调频不接天线收毛?
这个电路100%成功的。
接个天线吧!

试过了 还是不行 哈哈

网友:
R4没有接到+极。

网友:
装机前检查元件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板子上500k 到2.4k漏焊了 补上后效果一样 无声

500k一定要用微调电阻,慢慢调到某一点就会出现电台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500k 到2.4k漏焊了 补上后效果一样 无声

看看

网友F:
经过大师们的指点和楼主的不懈努力,这个机器终于在巴黎时间11月18日傍晚响起了沙沙声,接着就是电台声了。。。

楼主:
改正了  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过大师们的指点和楼主的不懈努力,这个机器终于在巴黎时间11月18日傍晚响起了沙沙声,接着就是电台声了。 ...

大师们给了鸡汤 没给勺子

还是不行 我手头记得有几个500K可变 但是没刻字 奈何手头电表挂了 不能和别的区分 我再试试

网友D:
很有疑问。什么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疑问。什么线?

什么什么线?

网友:
发不了图片。我越编辑图片,图片越大

网友:
这条什么线

楼主:
谢谢老哥 这个没有焊接 是我想象用耳机接上去当天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 这个没有焊接 是我想象用耳机接上去当天线的

1脚加个隔直电容可作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们给了鸡汤 没给勺子

其实这里可以见到超外差的一个好处,你可以测出本振频率。

网友:
C5换成5/20P微调电容,  L2用50微亨左右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过大师们的指点和楼主的不懈努力,这个机器终于在巴黎时间11月18日傍晚响起了沙沙声,接着就是电台声了。 ...

借老哥吉言 响啦 能收到几个台

线路没错 错在我用的铜线圈不吃焊锡 所以虚焊了 不知道换成铁丝 可以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指导

SL 源文件

网友:
我做的这个低端(94M以下)是"卟、卟、卟"声,求解决方法。原件与苏老师电路图一致。可变总共33P,另并联了20P。以前做过不少,有的挺好不自激,且频率范围正确,有的就怎么也调不好。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那种洞洞板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楼主,那种洞洞板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用的什么软件?

就是Sprint Layout 6.0 很好用 间距选2.54

楼主:
第一页错的 后面经老师提醒 纠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面的图片是最后弄响的布线图吧,主题里的电路图没问题吧!
L1线圈为啥那么大

L线圈 我不知道该多大 在螺丝上随便绕的 应该是太大了 还有我的线圈是粗电线里的铜丝 不吃焊 还要改

网友:
铜也不吃锡?

楼主:
材料就是您看到的 铜丝 电线里拆下来了 我还刮了的

网友:
这个线路先弄响低放,碰触c8耦合电解两端有较大“喀喀”声,然后调超再生级,调R1要缓慢地调,没耐心不行,直到出现流水声,并记住R1出现至消失流水声的范围,再找台,再调C5,再调R1,再有调整时人体距板子要有点距离,有感应

网友:
祝贺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E:
500k一定要用微调电阻,慢慢调到某一点就会出现电台声音。

我在调500K的时候 好像范围还是够大 然后突然啪的一声 就起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材料就是您看到的 铜丝 电线里拆下来了 我还刮了的

染了色的合金丝

楼主:
是吗 ? 刮开后 里面也是铜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 刮开后 里面也是铜色

哈哈哈哈,我是开玩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 ? 刮开后 里面也是铜色

烙铁功率不够,或加热时间短了,先上锡再上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烙铁功率不够,或加热时间短了,先上锡再上板。

我打算换线圈看看 谢谢

楼主:
换了线圈后 收到航空台了 哼哼

我家离两个机场距离大概都是20 30公里 天上飞机很多 不时能听到 但是感觉没收到塔台的信号(我觉得塔台应该有人老是说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