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饭煲

楼主(2018-11-18):
维修电饭煲
维修电饭煲,E128电源变压器发高熱,代换是多少W?是220V转多少V?
因沒其他資枓,所以請高手说一下,謝謝!

网友A:
看输出电容估电压,功率外观差不多大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输出电容估电压,功率外观差不多大就可以。

电容是470uf25V!

网友:
用12v的变压器代替,体积比EI28原来大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电饭煲变压器10.5v到12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饭煲变压器10.5v到12v吧

换12V变压器後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