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输入的变频器改220v输入的问题

楼主(2018-11-18):
有一380v三相输入的变频器,想改成220v输入的,可以吗?,都需要改哪里儿,看到产品变频器220v输入可以380v输出,也想把家用电源改成380v的,供电机使用,能改造成功吗?

楼主:
不改时,通电220v,能调整参数,就是不能运行

网友:
小功率的可以

网友:
只有厂家才可以380改220的,用户不能。因为软硬件都要过改,部分要换元件。前提还要知道怎样改,改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改造成功,变频器不能升压。

看来你OUT了

楼主:
逆变电焊机能改,这个应该也能改吧

网友:
弄成倍压整流就可以了

网友:
小功率变频都可以改,有两种方法:一个基本大家都知道加倍压整流电路,虽然改后电压有些高,但变频器是可以正常工作的。现在380v的焊机改220v用基本上也都是这种方法。另一就是做一个220v变380v的直流电源,然后把直流380v接在变频内部的直流母线上就行了,因不管220还是380的变频,进入变频后都是要先经整流后变成直流电源使用的!大功率的变频因有缺相保护,改起来麻烦些,但如果把缺相检测电路捋清楚了,也是可以改的!

补充内容 (2018-11-20 14:27):
用380V的整流电源,380VX1.414=537.32.可以直接接在变频器输入R.T上即可。

网友:
为防止整流滤波电容耐压不够高以及市电电压向高浮动,电源输入后加大功率电感(视负载轻重确定线径及降压大小)小幅度降压至200V左右后原机改为倍压整流即可(比如我们这小区电压长期240V左右逆变焊机倍压整流后带载电压还650V来的)。电压波动小且电网电压不太高的情况下直接改为倍压整流,无需增加电感降压。

网友(2018-12-29):
小功率可以,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
已经成功用闲鱼倍压整流电路改造380v5千瓦变频器220伏输入成功-带缺相检测的。短接缺相检测电路部分的光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