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与能量守恒问题

楼主(2018-11-18):
发射机天线附近,接收这个电台的矿石机越多,发射功率不变,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远处信号将会下降。大家看法如何

网友:
我觉得是的,无线电波就像往池塘里丢一块石头后产生的波纹,波纹向四周扩散的过程中遇到障碍物,波纹就会减弱

网友:
近处的电波,如果没有被矿石机接收,经过多次反射后有机会传播到远处的,
如果发射天线周围一圈有密密麻麻的矿石机,根本就没机会转播到远处。

网友A: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比如当太阳照向大地时,大家都用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发电,阳光照样不会减弱

网友:
也就是说   极端情况下,如果发射天线周围有无数的矿石机天线,这电台就掰想发射出去了

网友:
电波发射出去了,覆盖范围内都有能量的消耗,存在接收着的地方,接收者利用了这部分的能量,没有接收者的地方,电波的能量最后也是会以辐射、发热等等形式消耗殆尽。

网友:
这样想,矿机接收的能量都是来至发射机的能量,不过你可以计算下你的矿机功率,然后再算算10千瓦发射机能带动多少台这样矿机

网友:
在出太阳的时候,多晒几床被子,不会影响天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比如当太阳照向大地时,大家都用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发电,阳光照样不会减弱

我认为是这样的,比如当太阳照向大地时,大家都用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发电,那么太阳能热水器或太阳能发电遮挡住的地方就没有阳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的电波遍布整个空间,你的矿机才消耗多少?微不足道。

如果发射天线附近特别多矿机呢?甚至是无穷多呢?

网友:
我记得好象是发射点的发射强度到接收点的接收强度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不知是否这样?也懒得去查了。

网友:
有影响但微不足道
比如把地球一个足够大区域弄满太阳能电池,肯定受影响,因为一部分本来转化为热能的转为电能。
但是要注意,这些电能最终很可能还是最终转化为热能。

网友(2018-12-28):
偶5年多的短波电台工作经验,是这样的!

网友(2023-05-19):
几十KW级的发射器,矿机都微瓦级的,这就叫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把一粒糖扔太平洋里,太平洋是不会变甜的。太阳灶一般1-2平方,月亮灶至少5000万公倾,金星灶得半个地球大才能烧开一壶水!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事物就不要较真,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