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电钻夹头怎么拆?

楼主(2018-11-19):
家里的手电钻想换一个夹头,请教大家怎么才能拆下来?

补充内容 (2018-11-20 14:15):
感谢大家的帮助,已经成功拆下。

网友A:
一个字:砸。侧面振动的砸。慢慢就松动下来了。

网友B:
铆进去的 用大小差不多的冲头敲出来

网友C:
你这夹头带螺纹,拿一个扳手夹住轴的缺口,逆时针夹头

网友D:
常见小钻夹头有2种  一种是螺丝  常见于10cm以下  另一种锥度常见于10mm以上   这只是一般规律也有12mm的丝的
拆卸方法一般先查看有没有夹头里面一颗6mm反丝螺钉  有的话拆下   然后丝接的用管钳夹住夹头  猛开电钻大部分就能下来  顽固的就和你这样用锤子敲几下力度自己掌握  夹到台钳管钳伺候   锥度的找个顶杆伸进夹头  最好想办法固定一下   用锤子猛击就下来

网友E:
螺丝连接的很容易啊,不必拆成这样子的,先装好整个电钻,取下里面的反牙螺丝,夹头夹一个六角扳手 短的那头夹紧,然后放地上踩住 锤子给那个六角扳手长边来两下就松开了,安装回去时反过来做就好了,锥度连接的找个冲子放入夹头稍微收紧防止东倒西歪锤两下也可以下来的

网友F:
你这夹头开到最大,看那颗反丝的螺丝头已经在平时使用的时候给磨秃了,你另外找个电钻,往里钻一下,然后齿轮夹在台钳上(一定要在齿轮牙上垫上铝板铜皮之类的,防止把齿轮搞坏),然后用水管管钳拧钻夹头,正常丝螺纹

网友G:
钻卡一般都是锥度安装,主要是保正精度,怎么拆应该知道。

楼主:
感谢大家的无私赐教,已经成功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字:砸。侧面振动的砸。慢慢就松动下来了。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铆进去的 用大小差不多的冲头敲出来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卡头中心孔里有个左旋小螺丝,先取出。
用两只平键垫在轴承和卡头中间位置,台钳卡紧,使劲儿卡紧,管钳 ...

已经取下,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夹头带螺纹,拿一个扳手夹住轴的缺口,逆时针夹头

感谢指点,已经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见小钻夹头有2种  一种是螺丝  常见于10cm以下  另一种锥度常见于10mm以上   这只是一般规律也有12mm的丝 ...

谢谢您的赐教,已经取下,中心孔里面的反丝前期已经牺牲,不用的话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螺丝连接的很容易啊,不必拆成这样子的,先装好整个电钻,取下里面的反牙螺丝,夹头夹一个六角扳手 短的那 ...

多谢您的指点,已经取下,里面的反牙螺丝在前期使用中可能被磨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夹头开到最大,看那颗反丝的螺丝头已经在平时使用的时候给磨秃了,你另外找个电钻,往里钻一下,然后齿 ...

您分析的很正确,已经取下来了,反丝的螺丝孔还没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钻卡一般都是锥度安装,主要是保正精度,怎么拆应该知道。

多谢您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赐教,已经取下,中心孔里面的反丝前期已经牺牲,不用的话影响大吗?

一般不大

网友I:
也学一招,顺便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大

好的,再次感谢。

网友J:
我是又学到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学一招,顺便记号

谢谢,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围观学习 感谢坛友分享

不客气,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是又学到了什么,

感谢您的关注。

网友:
这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L(2018-12-27):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赐教,已经取下,中心孔里面的反丝前期已经牺牲,不用的话影响大吗?

不用这个左旋螺钉手电钻在工作时有可能掉下来。

网友M:
这个是有锥度的,在夹钻头的那头搞个铁棍子使劲戳

网友N: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无私赐教,已经成功拆下。

要的就是这个图了,谢谢!

楼主:
谢谢关注,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用这个左旋螺钉手电钻在工作时有可能掉下来。

谢谢提醒,我这个电钻的左旋螺丝孔废了,只好使用过程中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是有锥度的,在夹钻头的那头搞个铁棍子使劲戳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N:
要的就是这个图了,谢谢!

不用客气坛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这个电钻的左旋螺丝孔废了,只好使用过程中多注意。

我也来学习的

网友O:
也来学了一手,不错.

网友P:
有问有答,有操作有回复的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也来学了一手,不错.

感谢关注!

楼主:
不客气,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问有答,有操作有回复的贴,不错!

谢谢褒奖,元旦快乐!

网友Q: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无私赐教,已经成功拆下。

您这把枪钻和我刚刚修好的似乎一模一样啊! 本来我还想换一个手动卡头,又觉得意义不大,所以没有换。感谢您发的帖子,让我又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您这把枪钻和我刚刚修好的似乎一模一样啊! 本来我还想换一个手动卡头,又觉得意义不大,所以 ...

不客气,我的那把卡头齿牙打滑了,现在更换了一个凑活用。

网友:
还没换过转头夹,这回知道怎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