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能代替交流毫伏表吗

楼主(2018-11-19):
示波器能直读有效值
交流毫伏表有什么优点,而示波器没有的?

网友:
不是代替,是取代了,你看看现在还有多少人用毫伏表就知道了,手头有示波器就不会用毫伏表了。

网友:
能称得上“表”的肯定要达到一定的精确度。就是精度要求上的差别吧!

网友:
示波器能代替交流毫伏表!在模拟带宽的70%内使用可以得到合适读数 100m的可以在70m内获得准确读数,以前示波器体积庞大,不便携带,而今天都手持了。基本毫伏表没多大用途了

网友:
区别么,示波器能看见波形是否规则,顺便测个频率。毫伏表体积小一点。

网友:
除了测正弦波时和毫伏表比精度差一点以外,示波器比毫伏表强太多了,频率范围就要宽得多,能直接看波形,而毫伏表只能测正弦波吧,其它波形的误差都无法估计,因为根本测不了波形。就是想换算都无从下手。

网友:
可以的, 虽然精度不高,但也够用,对于非正弦波, 有效值测出来的其实意义不大

网友:
示波器能代替交流毫伏表 交流毫伏表不能代替示波器

网友A:
示波器的重点是看波形,测量的精度倒是排在后面,毕竟只有8bit的分辨率。毫伏表输入带放大器,最小的档位满量程是1mV,这一点完爆示波器。测量底噪必须用毫伏表。

网友:
没具体测试过,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重点是看波形,测量的精度倒是排在后面,毕竟只有8bit的分辨率。毫伏表输入带放大器,最小的档位满 ...

问题是示波器能看到峰峰值,有效值,平均值, 毫伏表做不到

网友:
各有所长,

网友:
现在只有 一个20M的示波器,也没有豪富表,想测200m以内的怎么办

网友(2021-06-27):
毫伏表还是有用的,在指标内测弱信号还是有用的!

网友:
各有所长,最好都有吧

网友(2021-08-08):
不能代替的

网友:
示波器靠谱一些

网友(2023-06-04):
我觉得有示波器毫伏表可有可无,也看用途

网友:
  修理音响的话,有直读示波器就够了,没有必要买毫伏表。

网友:
示波器,毫伏表都有,毫伏表能处理的事情,绝对不开示波器,开个示波器有点繁琐,杀鸡用牛刀的事前现在不爱干

网友:
毫伏表已近淘汰很便宜,买台试试,要不对不起"无限垫"

网友:
示波器主要是用来观察信号波形的,着重于信号的动态变化。而“表”则是用来对信号的某种参数做较高精度的测量并读出其结果的。二者的目的和宗旨都不同,通常不会考虑之间的相互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