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继电器的作用

楼主(2018-11-19):
如图所示,为啥要用电子管啊,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

网友:
一般用于温控。
温度的控制用一种水银电接点温度计,靠汞与导电丝通断来输出信号,带负载能力非常有限。通过控制电子管,构成电子开关,驱动继电器控制加热或制冷设备的启停。
这是一种在上个世纪中叶,用于较精确温度控制装置。

网友A:
就是一个温控开关,老古董了。体积大不说,耗能啊。

最可能的是:一是当时没有晶体管,二是老工程师没转变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温控开关,老古董了。体积大不说,耗能啊。

最可能的是:一是当时没有晶体管,二是老工程师没转 ...

那版主说这东西能值几个钱?

网友:
看着像是用6p1的电子管推动继电器动作的。

网友:
是6P1带继电器工作的。用在温度比较高的控制场合,烘箱,烤箱等。

网友:
就是一个加了电子管三极管驱动的继电器电路,电子管栅极信号输入,继电器控制输出。

网友:
这玩意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了,用不上 只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