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被烫坏了怎么办?教你一个小方法

楼主(2018-11-19):
,我很喜欢的表笔线被烫坏了,难看不说还不安全了,所以准备修补下,先把烫坏的地方清理干净,然后找个同色的电线剥下差不多的一段,再用烙铁烫化到缺损位置修整外形,关键点再烙铁头的温度还要不时的清洁烙铁头,以免污染塑胶,颜色不好看,碳化后还容易导电,修整好外形后用砂纸稍稍打磨下,不仔细就看不见了

网友A(2018-12-19):
此方法不可!!
安全第一,这样对付,极可能出事故。大家绝对别学。
可行的办法:
1,报废,买新的。
2,用玻璃纤维绝缘管套好损坏处,再用胶带缠绕。
3,热塑馆处理。如果嫌厚度不足,可多加一层

网友(2018-11-19):
这技术令人佩服  能套进热缩管用同颜色的热缩管缩一下就可以了。没有同颜色的用黑色缩一下。

网友:
这也行?水平高。

网友:
谢谢分享!
是个好思路。

为了安全,应该不建议他人做(220V 不安全)

网友B:
最好在用同颜色的热缩管给来那么一小段

网友C:
就怕加热时炭化,炭化后容易导电,所以最好结合5楼的办法一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用同颜色的热缩管给来那么一小段

没法解决两头的插头和测试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怕加热时炭化,炭化后容易导电,所以最好结合5楼的办法一起使用。

用烙铁烫的时候不停的用棉布把烙铁头擦干净就不会出现碳化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法解决两头的插头和测试笔啊

您那个表笔不会是香蕉头和表笔一次成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那个表笔不会是香蕉头和表笔一次成型的??

基本都是一次成型的吧,我新买的万用表我刚看了下就是一次成型的。

网友:
弱电维修还可以,强电维修不提倡.

网友D:
这样的修复,在600V以下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测量高电压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全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修复,在600V以下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测量高电压的时候就会出现安全问题的。

一般的电工万用表好像都是限制AC600V-700V左右的,一般家用连380V都用不到的,而且这也是没办法,不修补,更不安全,内芯铜线几乎都露出来了,就是截断重接,也不是太好,不截断又没法套热缩管,所以这个应该是我想到的最简单又不影响外观的办法了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用,就像小时候在火灶里烧红据片修补凉鞋一样

网友:
焊东西时,一不注意就烫电线,现在有招了

网友:
用热缩管在套一下,安全

网友:
热塑管这个靠谱啊

网友:
还是觉得不太安全,不如缠胶布稳妥

网友:
用硅胶线表笔不怕烫。

网友:
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方法太好了------大有妙手回春的意思啊!!!

网友(2018-12-19):
厉害了!我的网友……

网友:
手艺好,令人佩服,但工艺不好掌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方法不可!!
安全第一,这样对付,极可能出事故。大家绝对别学。
可行的办法:
1,报废,买新的。
2,用玻璃纤维绝缘管套好损坏处,再用胶带缠绕。
3,热塑馆处理。如果嫌厚度不足,可多加一层

支持你!给你加分!
说得太到位了。电线尤其是强电的导线被烫伤后,像楼主这样修复固然外表好看,但却容易被使用的人忽视这一处的安全隐患。如果套上套管,哪怕是一层套管也比这样容易引起重视。其实还应当做好密封处理,防止水汽进入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硅胶线不怕一般的烫,但是烫坏了用楼主这招也修补不成,根本不会融化。

网友:
心灵手巧,机智过人,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