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调小电子管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楼主(2018-11-19):
各位机友,手头一台某国产胆耳放,实际使用发现音量不到1/10时已经声音很大,想调小放大倍数,哪位高手朋友指点下,如果处理?!

楼主:
如果改阴级输出,变压器要换吧,工程有点大哦,直接阴出,改电路参数,高手给些值 试试看。
改负反馈增大值,会不会影响 到音质 、频宽 ,有人说反馈太深音质趋平淡。

网友:
减小RR05负反馈电阻阻值,增加负反馈量,即可减小整个放大器的电压增益。

网友:
直接从PRE IN端输入。

网友:
末级改成三极管接法。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三楼正解,输入信号很强时可以直接跳过前级进推动级。

网友:
6P14输出功率能有2瓦,耳机需要0.1瓦就足够了。

网友A:
  6P14 做耳放,这么大功率,肯定 特别响。

个人觉得,最正确的方式 是把输出牛 从6P14的阳极,改成阴极输出

网友A: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小功放,而不是“耳放” 。除非是那些接近万元的 低灵敏度专业耳机。一般的,肯定巨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小功放,而不是“耳放” 。除非是那些接近万元的 低灵敏度专业耳机。一般的, ...

十分感谢指点,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改阴级输出,去掉旁路电容,阴级电阻是不是得变,否则当接入变压器时,相当于与阴级电阻并联,电阻减小,工作点变了?
2、如果不改动放大部分,能否改动信号输入处的几个电阻来改变输入电平解决这个问题?(相当于衰减输入),是不是对音质又有了影响?

网友:
很强大的耳放,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这个非常简单:输入端接两个分压电阻就行,不用改电路。(或者用电位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指点,请教两个问题:
1、如果改阴级输出,去掉旁路电容,阴级电阻是不是得变,否则当接入变压 ...

串电阻,可以衰减。

楼主:
这样子衰减信号输入可行否,对前后级的耦合及后级栅级工作点有影响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子衰减信号输入可行否,对前后级的耦合及后级栅级工作点有影响没?

个人认为应加大这个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应加大这个电阻的阻值。。。

很感谢你的回复,请问能否告诉一下原理,另外,这个值的大小如何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6P14 做耳放,这么大功率,肯定 特别响。

个人觉得,最正确的方式 是把输出牛 从6P14的阳极,改成 ...

版主大人,能否帮小菜一把,改阴出如何设定相关元件的参数,如何调试,还是简单从阴级接出,阳级转接高压?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