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长沙附近修电脑ATX电源的吗?

楼主(2018-11-19):
请问有长沙附近修电脑ATX电源的吗?康舒电源,主板试机时,把显卡的6口插头插到主板上面,闪了一下,结果电源就没反应了

网友:
拆开看看保险挂了没有。

网友:
拆开看看保险挂了没有。电源感觉不难修。

网友:
ATX一般保护性能好,保护了等400V电容电量耗完一般还能启动,不能启动在查

楼主:
就是把显卡的8针的口子插到主板供电口,主板没事,电源没反应了

网友:
买一个新的也是100多200块,修一下估计要几十吧,不如买台新的

网友:
二手品牌的便宜。就是邮贵。我多了去

网友:
长沙应该有很多二手电脑电源吧?何不去选购?说不定比维修还便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