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视新故障

楼主(2018-11-19):
海信LCD电视,原来故障是开机有声音,出logo后黑屏,之前发过贴,网友谈论热烈,换了电源板几个鼓包电容: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54091&extra=

之后亲戚不要了我拉回来一直放在那,昨天闲着没事,开机只有一个电源红灯亮,这回傻眼了,打开看了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
电视还是那个电视,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又来请教坛子里的朋友们,还望不吝指教,说实在的,老电视又老又肿不值钱,就是折腾着练手,先谢谢各位

网友A:
你不会是没有二次开机吧。

网友B:
液晶电视机故障概率最多的就是电源供电部分,由于供电部分基本上都有保护电路,检查还是从电源入手,电源板上各个输出电压是否正常,背光灯有吗?等等。

网友:
用遥控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是没有二次开机吧。

什么叫二次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电视机故障概率最多的就是电源供电部分,由于供电部分基本上都有保护电路,检查还是从电源入手,电源板 ...

是,之前就是电源板故障

楼主:
嗯,遥控器等找一下,原来不用遥控器,插电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从电源下手吧

老虎吃天,呵呵

网友D:
插上电源,红色指示灯亮,按下面板开机键或者节目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源,红色指示灯亮,按下面板开机键或者节目键试试

试了没反应
左边框下有个按键是电源开关

网友:
开机信号没给主板,差一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