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通俗易懂的书: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楼主(2018-11-19):
推荐一本通俗易懂的书: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网友(2020-08-16):
给大家看看--传给需要的“”

楼主(2018-11-20):
也许是前几天折腾频谱仪常常要接触滤波器,于是在网上和淘宝搜索,淘宝有各种滤波器的产品、还可以定做,只是对于爱好者来说价格有点贵,哪怕是看似简单的LC滤波器,开价也是上百元,稍微复杂一点更贵!

其实,频率不是太高的LC滤波器,业余制作不是很难,收音机上的谐振回路就是简单的滤波器,除了原理上的理解,再就是调试仪器了,许多爱好者手头有扫频仪,业余条件下,实现自制是完全可行的!笔者的经历,制作滤波器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折腾,有条件的朋友们动动手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

网友:
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
我看了下。计算不难,安装制作工艺有搞头,包括元件,排布,焊接等。

网友:
这几天我把这个书电子版传一下,我这边可以在线看。

网友A:
如果没有扫频仪,用信号源+高频电压表也是可以测量参数的吧,比如谐振频率,带宽,Q值之类的。很少见人用这种方法,是不是精度太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扫频仪,用信号源+高频电压表也是可以测量参数的吧,比如谐振频率,带宽,Q值之类的。很少见人用这 ...

信号源加高频毫伏表可以,对比扫频法效率太低,而且太低端的信号源也不好用......。扫频法频率是自动调节、输出自动记录的,那个很火的虚拟扫频仪性能就很好。

窄带滤波器早前受仪器性能制约,采用信号发生器调试有优点,扫频测试是动态测试,动态与静态会有差异,不过,现在的这个虚拟仪器,窄带测试表现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源加高频毫伏表可以,对比扫频法效率太低,而且太低端的信号源也不好用......。扫频法频率是自动调 ...

能否短信虚拟扫频仪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
对的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大的难点就在在于仪器和调试上不过现在有不老神机和苏老师两位大神制作的低频扫频仪在频率低点可以用但高了就没办法了,,,,

网友:
早些年淘宝买了一本。通俗易懂,把复杂问题讲简单的范例。

网友(2020-08-16):
老师好  中心频率200KHz  带宽10KHz 带通滤波器  能给个制作方案 和数据吗 无源的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