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坛友看看我买的FU50

楼主(2018-11-20):
今年初在本坛购进50只fu50管,近期做了个二级推动的FU50单端,电源牛114片,输出牛96的二手Z11,阻抗比3500:8:4。经过数日底板打孔,安装焊接,近日开始上管试机,
不巧插上管,打开电源,功放右侧50管就开始放鞭炮,急关机,然后重新复核屏压,360V,阴极电阻680欧,栅负压45V,镇静下来确信不是工作点的问题,反正是有的是管,换一只,还好,出声了,伴随着美妙的歌声,开始有滋滋声还是右侧声道声音越来越低,接着管子里面就有了礼花弹的效果 ,10W阴极电阻绿皮线绕电阻变成了黑色的包皮,没办法,接着还管吧,第三只眼监控软件管总算平安无事的出声了。闲话少说,看看图吧

补充内容 (2018-11-20 10:07):
请坛友说说,哪来的那么好看的光,

网友A:
看来备用管多还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备用管多还是有好处的。。。。。。

是啊,挺多的,买 了50只收藏的,送给了本坛好友6个,剩下的44有20多个不能用的,坏的,打火的,漏气的,不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挺多的,买 了50只收藏的,送给了本坛好友6个,剩下的44有20多个不能用的,坏的,打火的,漏气的, ...

有些人专门在这里卖有问题的管子,我也中招了!还是TB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人专门在这里卖有问题的管子,我也中招了!还是TB有保障。

论坛就是小社会,什么人都有。

FU50 电子管+管座 +铝壳 TH2776型电感测试仪 日本东方USM315-401W电机 铝屏蔽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861

网友C:
我刚刚看了卖家的帖子,FU50+管座+铝壳  248元/25个(一盒),平均十元一套,其实光管座和铝壳就止十元,我一看就知道管子不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看了卖家的帖子,FU50+管座+铝壳  248元/25个(一盒),平均十元一套,其实光管座和铝壳就止十元,我一 ...

谢谢关注, 还好,能够用的还有一半

请坛友说说,哪来的那么好看的光呢?????????????
还有人说:打火打吧,打完了就可以使用了,滑稽

网友D:
我手里还有前年买的fu29和811也没实验,不会向楼主这样坏管这么多吧,哪天得试一下

网友:
管子到货后,我的做法是先搭个电路(地摊),把所有管子逐个(同一电路自偏压)试一遍,记下栅压和屏流(偏差太大的剔除)备用。有些管子在地摊上听得不入耳就永远备用了。

网友:
不会是选剩下的吧

网友E:
其实买拆机的功率管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F:
我在TB上邢台买的4只6P3P新管,有白色纸盒。一只内部打火,一只不亮(有时又亮),机器肯定无问题的。询问商家说是出店检验过的,无下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买拆机的功率管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FU50 电子管+管座 +铝壳 TH2776型电感测试仪 日本东方USM315-401W电机 铝屏蔽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861

全新,不是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TB上邢台买的4只6P3P新管,有白色纸盒。一只内部打火,一只不亮(有时又亮),机器肯定无问题的。询问 ...

4只坏2只,我的是50只能用的不到50%

FU50 电子管+管座 +铝壳 TH2776型电感测试仪 日本东方USM315-401W电机 铝屏蔽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861

楼主:
肯定是好的坏的掺在一起的

FU50 电子管+管座 +铝壳 TH2776型电感测试仪 日本东方USM315-401W电机 铝屏蔽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861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还有前年买的fu29和811也没实验,不会向楼主这样坏管这么多吧,哪天得试一下

只要不是买同一人的,你肯定不会,我们平时买的管都是来到插上就用,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第一次中招

FU50 电子管+管座 +铝壳 TH2776型电感测试仪 日本东方USM315-401W电机 铝屏蔽盖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6386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看了卖家的帖子,FU50+管座+铝壳  248元/25个(一盒),平均十元一套,其实光管座和铝壳就止十元,我一 ...

看到是整合的原包装,没想到好的坏的掺到一起的

网友G:
这里头华光一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头华光一片啊

    回 海河 版主 ,颜色挺好看的, 有的像霓虹灯,有的像汞蒸气整流管,还有放礼花的,噼里啪啦

                   不过有个好消息要给版主显摆显摆,我用土办法还真修复了几个,(死马当活马,搞起来放心),放鞭炮的趁热拔下来用木头棒子敲,应该叫砸,然后再插上确实管用

  把霓虹灯效果的就用热风枪把温度调到最高,对着消气剂的镜面吹,插回去还真有几个恢复正常的 ,不知道会不会旧病复发,用这两个馊办法确实修复了几个。还真是塞翁失马,学到了两手

网友H:
我说过个别管子插插拔拔,能恢复正常,你不信,还以为是我忽悠,,,我手里的FU50也遇到几只不正常,后来都正常了,只有极个别的1-2个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说过个别管子插插拔拔,能恢复正常,你不信,还以为是我忽悠,,,我手里的FU50也遇到几只不正常,后来 ...

   本来是一场误会,,,对不住了贤弟,刚开始光生气了,500块钱买一堆废物,你那么说我还以为是卖家找来的托呢,

    火烤和棒子打还   真是受你的启发,修复好了几个,正在试用呢,谢谢你啊,

网友:
我也在TB上买过桂光的kt88,只是觉得蓝色的玻璃好看。要赶快试一试

网友:
买的湖南曙光的管子用了几只很不错,看来以后买管子要小心点,

网友I:
肯定是劣质管子,这管子国产的也要20多一只,10块一套可想而知,管座都要10块,我用的是老毛子的,50一只也不贵,质量刚刚的,说实话老毛子的管子就是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I:
肯定是劣质管子,这管子国产的也要20多一只,10块一套可想而知,管座都要10块,我用的是老毛子的,50一只也 ...

卖家描述的北京全新,500块给50只,以为是捡个漏,真的是防不胜防,第一次上当受骗

网友:
如果+B电压正常,则是管子长期放置导致管子真空度下降,可以烧几天再看。几天后如果仍出现,换管子哇!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卖家描述的北京全新,500块给50只,以为是捡个漏,真的是防不胜防,第一次上当受骗

这种卖劣质管子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但必须打包,比如500块50只,买的少了不干,否则有人买两个,回去一测,坏的,然后剩下的就卖不出去了,一次卖掉可以骗个够本,所以见到所谓的新管子不拆卖的,除非是本身就是1块2块的管子,要小心了,既然是新的,单个卖肯定比打包赚的多,靠谱JS也没有什么单卖麻烦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卖劣质管子的特点就是,价格便宜,但必须打包,比如500块50只,买的少了不干,否则有人买两个,回 ...

经验之谈~~~~~~~~~~~

网友:
我用的德律风跟的LS50(FU一50),和东德的SRS552(FU一50),虽是二手的但是测值不错,还没遇到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