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HP电脑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8-11-20):
         朋友的HP   CQ321电脑键盘不能用,给我了。我安装了好多版本的XP.Win7 系统32位64位,都不能解决问题,最终发现是进入PE系统,键盘能用,安装好系统,关闭无线网卡,键盘好用,但只要打开无线网功能,本机键盘就不起作用(所有键),外接键盘能用。求教坛里的师傅,有谁知道如何解决。在此先行拜谢!

网友:
hp键盘比较特殊,有的自己加装了一些功能键,如音量调节等,如果在hp机器上都失灵了,恐怕在标准pc上也不好用。

网友A:
到BIOS里把即插即用关闭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BIOS里把即插即用关闭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用原版镜像进行安装,不要用PE+GHOST方式安装,安装完毕后,去惠普官网下载对应驱动,尤其是quicklaunch button快捷键驱动和触摸板驱动。估计软件方面的原因就可以排除了,这样的话还冲突,那就可能是硬件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版镜像进行安装,不要用PE+GHOST方式安装,安装完毕后,去惠普官网下载对应驱动,尤其是quicklaunch bu ...

是键盘能用,无线网就不能连接;反之,无线网能连接,上网也较快,键盘除了下方触摸板  左右键能用,其他都不起作用。感觉不像是硬件问题。

网友:
排除的思路肯定是先软件后硬件,先低成本再高成本。所以先安装纯净版系统,排除软件原因之后才能判断是否是硬件原因,而ghost版本系统不能排除软件原因。

网友:
感觉是硬件原因,这个还真不好说,没修过,要具体拆开检查

网友:
安装纯净版试试,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感觉 是不兼容

网友:
和无线网2.4G的那个发生冲突啦,无线网试试用5G频道试试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