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磁炉档位有坑?还是有暗病没修复?

楼主(2018-11-20):
入手一个坏的调理器(小电磁炉),小巧圆润,面板破碎,保险丝断…… 拆机检查Igbt坏,同步取样小电阻坏,油污很重。修复电路板,清洗上下壳油污后装回,串灯泡加电测试没有短路情况,可以开机,有检锅声,灯泡会一闪一闪的…… 接入线盘试机,加热正常。钳表测试电流发现这炉子只有3个档:最小间歇档、小档3.6A、中档4.5A(电流不稳在4.1~4.5A之间跳变),后面2个档位调节时有滴声、跳灯正常,但是钳表电流仍然是4.5A没有任何增加?

面板按键全部更换后,各按键 操作正常,定时器也正常。就是档位很囧: 就3档,最大1000W实际功率? 这也太猥琐了 ……怎么对得起FGA25N120这个管子? 抑或板子还有其他毛病没有找到??

楼主:
这种大档虚标的情况在其他山寨货炉子上也碰到过,不过人家也就最大档与次大档一样,虚标一个档;这个直接空标2个大档位??

网友:
你放在烧水档上,试一下能不能调到最高、

网友:
应该是其他功能按键,比如定温,,等等。

楼主:
捡来的废品,没有铭牌了。就图片控制板上的几个字…… 功能是修复了,虚标2档位,本身就是个山寨货,想想也符合潮流。

不纠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