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6P1的DIY过程,,,

楼主(2018-11-20):
很早就想做一台小胆机,一直没有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但贼心不死啊,,,

变压器为海燕322收音机的DB-50-300,CB-3.5-80。

一把手枪电动改锥和一把锉刀开孔确实是费时费力啊!!!

铝板砂纸打磨后为亚光白。纯粹的立体搭棚,,,

耳朵紧贴喇叭才能听到微弱交流声,实验把电源滤波电容加大后还会减小些。

尽量做到结构对称,合理接地。横看成岭侧成峰,,,

又见根德,,,

参考了海燕322等图纸后改画的。电压为图纸上红色字,请各位大师们不吝指教,以便改正。

网友A:
工艺漂亮。
整流用的1n4007还是再串联一个吧,图中的1N4007承受的反压近700v,万一电压波动击穿,电源变压器就完了。

网友B:
简洁明了好功夫能有8欧输出就好了。

网友C:
第一次做,你做的这个已经很漂亮了;我第一台机机就是用两个红灯机把底座锯断留功率放大部分,两端加快地板条,调整一下电路,就那么津津有味的听了很长一段时间。

网友:
漂亮,好工艺,赞一个。

网友:
搭棚技术不错,点赞。

网友:
学习榜样。技术赞

网友:
第一次做就显出高手的底子

网友D:
按电路看6n2阴极电阻应各加大一倍。阴极电解电容过大22UF也够了,否声音太混而不清。6p1阴极电容可加大到470UF,低音好些,假如能把输出变压器换大更好。仅供参考。

网友:
6n2栅极是不是要装一个耦合电容呀,我是新手说得不对请指正

网友:
搭棚很工整漂亮。

网友:
是痴心不改!哪是*心不*呢

网友E:
我用9伏变压器直接用,音质都听不出好坏

网友:
做的漂亮,好工艺,赞一个。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指教。

铝板是很久前广坛上买的,有明显的折痕,且表面反光,后经砂纸打磨成拉丝亚光白顺眼多了。

海燕322收音机拆的电源和输出变压器,电源功率刚好,输出频响范围不高。之前想用红灯711的来做。

其他一些零件也都是以前收藏的垃圾堆里东拼西凑的。只在淘宝买了几个电阻,一个3.5插座。

因为没有扼流圈,只能RC滤波了。3个滤波电容本想再加大些,可是没找到成对的,为了美观只能暂时这样用了。

考虑到现在多用手机、PC等放音,也为了对称美观,就选择了3.5插座,并且放到前面以方便操作,同时信号路径也短了些。

网友F:
请问楼主,听两三个小时变压器温度如何?我也想用类似六灯机用的50瓦电源变压器,做你这样的6P1标准接法的双声道功放,总担心次级高压电流超过了标称值变压器会发热,所以一直没有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听两三个小时变压器温度如何?我也想用类似六灯机用的50瓦电源变压器,做你这样的6P1标准接法的 ...

现在室内不到20度,长时间手摸变压器只是温热,不超过50度。夏天就不好说了。很多人用红灯711的变压器来做的,温度会更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室内不到20度,长时间手摸变压器只是温热,不超过50度。夏天就不好说了。很多人用红灯711的变压器来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漂亮。
整流用的1n4007还是再串联一个吧,图中的1N4007承受的反压近700v,万一电压波动击穿,电源变压 ...

确实有些危险的,回头再串联一个,或改为其他耐压更高的。
使用的拆机进口管,质量应该有保证,看资料有些耐压1200V以上。本想用电子管整流,变压器功率小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洁明了好功夫能有8欧输出就好了。

是的。条件所限,基本都是拆机的旧配件。正好配我那个根德小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做,你做的这个已经很漂亮了;我第一台机机就是用两个红灯机把底座锯断留功率放大部分,两端加快地板 ...

之前做过一套论坛儋耳老师的6P3P套件。

从机箱开孔、打磨、摆位;小到每一个螺丝、电阻,,,确实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扬声器不错

这个小根德喇叭声音确实很好,有时间测量一下TS参数做一对小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电路看6n2阴极电阻应各加大一倍。阴极电解电容过大22UF也够了,否声音太混而不清。6p1阴极电容可加大到47 ...

多谢提出宝贵的建议。下一步主要是校声和调整工作点,,,现在的整流滤波输出电压还有些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9伏变压器直接用,音质都听不出好坏

以前在公司里从进口C牌定压音箱里拆出十几个变压器,音箱用来做定阻使用。变压器功率都在50W左右的,都扔了,,,现在想起来太可惜了。

网友:
内部走线真漂亮

网友:
再加上  二个 6E2  就更漂亮了。。

网友:
手工 好。走线漂亮,赞一个

网友:
变压器老掉牙了

网友(2019-12-04):
初烧的时候做的机器还没有这个漂亮。赞一个。

网友:
直接用成品输出变压器?

网友:
喇叭是个亮点。。。

网友:
一直想做一台,始终动不了手,材料都有,看了楼主的作品,有点想动手的冲动。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实践出真知,绘图软件好,知道的说一下是什么软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