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件小破烂,还挺重的,呵呵

楼主(2018-11-20):
东西不大,倒是挺重的。呵呵

网友:
最早的可调电源

网友:
我也有两个,

一个是100VA的
输入190、200、210、220V ,
输出 4-14V 间隔 2V 。

另一个是200VA的。 输出 8——24V 间隔 2V.

输出电压太低,没有用上。

网友:
过去可以做收音机电源,也可以给电子管的灯丝供电。

网友:
貎似交流降压多档~2.5—~24伏电源,没看到有整流元件。

网友A:
老友这也是100W左右的控制变压器,【也即后来的BK系列】。看铁芯片子不错,很可能是前辈爱好者DIV的。没有分线钥、转换开关等,而是用阴插头选择所需电压,也很方便。至于有坛友所说做收音机电源或点灯丝等也是可以的,但个人认为做胆机电源半波整流也可以,只是功率、体积太大了,再则又没有静电屏蔽层,会产生讨厌的交流声的。话说回来:老友是收藏大家,涉猎广泛,收藏并不一定‘致用’。还是保持这种“原汁原味”,就让它来见证那段物资匮乏的历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友这也是100W左右的控制变压器,【也即后来的BK系列】。看铁芯片子不错,很可能是前辈爱好者DIV的。没有 ...

老友行家,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用电源,不错。

谢谢,握手。。。

网友:
也收到过一个使用电子管机子的变压器改装的充电器,使用4个坏DD15三极管整流

网友:
全部铜接线柱,老货就是做工扎实,还是多用途可调电源

网友C:
看样子做工还挺扎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做工还挺扎实呢。

嗯呐,盒子不大,的确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