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11-20):
最近闲逛某宝,看中了一款隔离变压器,上海某赛的,不多说怕说是广告。220V输入,220V输出,1000W。请教一下,在维修业务中隔离变压器重要吗?我现在主修电脑,强电高压基本不多,隔离不隔离也意义不大吧?如果想上液晶电视维修,是否来一台隔离变压器会安全一些?望各位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隔离变压器用于检修热底盘的家电(如电磁炉,老式彩电等),确实有提高安全系数的作用。像电脑、液晶电视之类的电器,基本都是冷底盘的电器,有开关电源的变压器进行隔离,因此在检修过程中,只需注意与高压部分保持安全距离,并且注意即使是冷底盘,也必须避免人体去碰带电部分。
     所谓冷底盘,就是指该电器电源进线上有双线圈变压器进行隔离,所以市电线路部分有无隔离变压器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而热底盘就是指该电器内部线路至少有一个点与市电线路直接接通,人不慎碰到内部线路任何一点都会触电,其触电原理与市电直接触电相同。
     隔离变压器的安全原理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市电,其零线(正规说法是中性线)在配电变压器处是接大地的,因此人碰上火线之后,就形成了闭合电路,人就会触电。而隔离变压器一次与二次线圈之间只有磁耦合的联系,无电路上的连接,因此人碰到隔离变压器二次回路的一个端子,因其与大地处于悬浮状态,人不会触电(实际上会通过微弱的电容电流),这就提高了安全性。但是:如果人同时碰上了隔离变压器二次的两个端子,则同样会触电,而且如果隔离变压器二次侧因故障而接大地时,人碰上其中一个端子也会触电。故此:不管用不用隔离变压器,都必须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对于楼主说接触的设备来说,添置隔离变压器的意义不大。因为电脑检修,电源损坏基本上就是整体更换。所以与其花较多的钱去购买价格较贵的大容量隔离变压器,不如在自己工作台上安装一个漏电动作电流不大于15毫安的漏电保护器,并且工作台跟前脚下,铺放绝缘胶垫(普通橡胶垫不行),椅子用木制的,或全塑料的,切忌不可用铁的。平时手头要有一支良好的测电笔,在设备通电检修时,养成检修前对设备外壳进行验电的良好习惯。

网友(2019-10-15):
引用 网友B:
你有几个隔离变压器呢

常备的交流电源是以下这么个“装置”:

隔离变压器+调压器,不仅隔离,还AC0-250V可调。图片早先的配置,当初手上没有大铁芯,绕的变压器功率只有一百多瓦,且只有一路无极调压输出。
后来又用异型的大铁芯重新绕了个变压器,次级220带中心抽头,还有两组6V+12V+12V+12V、2.5A的固定绕组。
这样就有了110V2.5A、220V1.5A固定输出。
以6V步进的6-42V、5A固定输出。
以6V步进的6-84V、2.5A,116-194V、1.5A分级可调固定输出。
双12、24、36、42V,2.5A双电压输出。
以及0-250V无极调压输出。
总之用各种组合,常用的交流供电电压全覆盖。

楼主(2018-11-20):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用于检修热底盘的家电(如电磁炉,老式彩电等),确实有提高安全系数的作用。像电脑、液晶电视之 ...

谢了,专业又详细,给力!!!看来安全意识是第一位的,谢指教!

网友C:
个人观点,还是备一个隔离变压器比较好。

修电脑用不用隔离变压器问题都不大,用上更安全一些。现在的劣质电源品质很差,修理工作做久了,难免不碰上个漏电的电源。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修液晶电视用隔离变压器的意义更大一些,电源板你修不修?这玩意热端带市电,比较危险。如果用台式示波器,则隔离变压器是必须的。否则搞不好就“砰”。

网友:
加了隔离变压器也得注意安全;极少使用隔离变压器,一样维修多少年……

网友:
维修的还是来一个吧,经常被电

网友:
没有用,还不如加装漏电保护器好用。

网友:
隔离变压器是维修必备的,当然有英雄就不必了。一是人身的安全,二是用仪器捡修更离不开。

楼主:
决定了,先不买(穷),如果开展液晶电视维修就买一个(给自己画个饼)。谢谢各位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观点,还是备一个隔离变压器比较好。

修电脑用不用隔离变压器问题都不大,用上更安全一些。现在的 ...

赞成,特别是示波器等探测设备,测热端电路。

网友:
不至于吧,一个200-300瓦的变压器能用几个钱?非得烧了示波器或者触个电丢掉点什么才行?

楼主:
以前某宝只看到上海景赛这一款,现在好像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全都是,而且很便宜了,什么征西,豪猪,牛可顿之类的,2000瓦才五百多,这不是诱惑我么?看来又得动用私房钱了

网友:
如果有100W左右的变压器,二个, 串接, 也可以做隔离变压器用.
220-->低压1 接 低压2--->220V

低压1与低压2相等或相差小小. 二低压中的最小的那个功率值 决定隔离220V的功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某宝只看到上海景赛这一款,现在好像一夜之间铺天盖地的全都是,而且很便宜了,什么征西,豪猪,牛可顿 ...

景赛那个,内部是 EI 变压器。你说那些便宜货,内部是环形变压器。环形变压器相同功率下比 EI 变压器小不少,用料少自然就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景赛那个,内部是 EI 变压器。你说那些便宜货,内部是环形变压器。环形变压器相同功率下比 EI 变压器小不 ...

不太懂这个,看了一些帖子说环形的好,估计是枪文吧,谢谢,按照自己预算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