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常用AM,FM调制芯片

楼主(2018-11-20):
各位大牛。
目前接到设计任务,要做具备AM,FM调制解调功能的对讲机。
各位坛友有没有推荐的集成IC方案。。。

网友:
据说NE605/615可以解调

网友:
LM3360/LM3361。

网友:
似乎专业的,只有FM对讲机调制芯片就是摩托驴拉的MC2283.
AM调制似乎都是用的模拟乘法器,比如MC1496,等等。

要想AM和FM模式一起,似乎还没有专门的集成电路。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对讲机早就DSP时代了,谁还用模拟集成电路来搞?已经out了,

比如RDA1845/1846,都是完整的对讲及解决方案,配上显示部分加射频功放,就是完整的对讲机了。

网友:
接收用MC33XX系列,发射用MC2831. MC2833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大功率的台机。。貌似1846无法满足规格。

网友:
记得MC开头的芯片有可以AMFM调制的,不记得型号了

网友A:
现在出产品的话没人用模拟方案了,相关芯片早就停产了,爱好者能接触到的都是当年库存的,拆机翻新的,不知道你接到的是什么设计任务,如果是做产品开发的话,应该是专业人员,不应该问这种低级问题,要不就是学生搞课程设计或者比赛,那建议还是找点专业相关的资料,来这里找得到的方法可能太过时了
如果是其他目的,那可能涉及违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出产品的话没人用模拟方案了,相关芯片早就停产了,爱好者能接触到的都是当年库存的,拆机翻新的,不知 ...

谢谢。我算是刚仅这行业。。
但据前辈了解到做台式机目前市面上仍然有售,所以我想了解模拟方案的实现方法。。
再次感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