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

楼主(2018-11-20):
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接在频率计上,过一定时间记录一次数据,收集30个数据计算标准差。

网友:
测量振荡器的频率稳定度,应改变电压,温度等影响因素,短时间内测量求稳定度反应不出真实的稳定度。

网友:
带电脑接口的频率计,软件统计数据

网友:
频率分析仪或者带时钟抖动测量分析选件的频谱仪/示波器

网友A:
波波的时基那破精度拿去测振荡器,测出的抖动多半是波波自己

测振荡器还是得用频率计,

打开频率计的数学运算 --- 统计功能

设置样本数量

测量

就可以直接得到标准差(以及最大最小值、阿伦方差...等等等等),比如这个就是待测振荡器的标准差,805 微赫兹(振荡器为 10兆赫)

网友B:
瓦叔的频率计厉害,我等只能干瞪眼羡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瓦叔的频率计厉害,我等只能干瞪眼羡慕了。

531xx,停产好几年的淘汰货了

如今是 532xx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波的时基那破精度拿去测振荡器,测出的抖动多半是波波自己

测振荡器还是得用频率计,

您这全自动的太高级了,我只能半自动。

网友B:
这个“阿仑方差”就不是个简单的事。需要无间隙的取样几百上千次,再加上运算,说到底都是钱那,说到钱满眼都是泪呀!这辈子自从犯下第一个错误(穷)就无法解决‘补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阿仑方差”就不是个简单的事。需要无间隙的取样几百上千次,再加上运算,说到底都是钱那,说到钱满眼 ...

取样几百次不算多,手工照样可以做,只不过看您是否真爱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阿仑方差”就不是个简单的事。需要无间隙的取样几百上千次,再加上运算,说到底都是钱那,说到钱满眼 ...

真正重要的事是频率基准,再加上频率测量部分。
有了这些,加个主机接口,仪器专用的接口不好搞,USB转串口简单啊。
剩下的就是数据采集与计算的软件,计算软件不会编的话,还有Excel不是

网友C:
粗略估测可以,频率计就行,精密测量难以做到,你要测到万分之一的精度,手头起码要有超过万分之一精度一个数量级的仪器

网友:
频率计,频谱都可以

网友:
前提是:你的频率计自身必须要稳定,也就是频率计自身的频率基准要稳定,才能评估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略估测可以,频率计就行,精密测量难以做到,你要测到万分之一的精度,手头起码要有超过万分之一精度一个 ...

频率计最差(比如我那个 53131)都能达到 1e-10 的秒不确定度

网友B:
还有个办法就是使用超低频信号,比如美国海军的标准信号来进行比对,现在老了,只能想无法动手了,这个是古老的想法了,不知各位可有研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办法就是使用超低频信号,比如美国海军的标准信号来进行比对,现在老了,只能想无法动手了,这个是古 ...

这个就是驯服钟(GPS Disciplined Oscillator )啊 有商品的,也有 DIY 的。我的是 HP 58540A 商品 GPS DO

不过 GPS DO 其实相噪是比较大的,因为它其实是通过接收卫星发出的星载铷钟的时间信号来得到一个标准秒信号,再去矫正内部振荡器频率;而由于卫星运行关系在固定地点总有看(收)到卫星数量较多和较少的时候,当卫星较少的时候标准秒的不确定度也会增加,所以如果以一天看来,GPS DO 的频率是做随看(收)到卫星数量变化的,不是非常适合作为测定稳定度的参考。实际上 GPS DO 主要用途是传递标准时间和频率,因此正确的做法是通过 GPS DO 将标准频率传递到本地高稳定振荡器,再以本地高稳定振荡器做参考。

荔枝:53131A 内部的高稳定度恒温晶振,相噪就很低,适合作为测量普通振荡器稳定度的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驯服钟(GPS Disciplined Oscillator )啊  有商品的,也有 DIY 的。我的是 HP 58540A 商品  ...

这个真是好东西!!不过是不是会有人干扰GPS就不知道了,从稳定上说超长波还是好于GPS。北斗的时间基准怎样,怎样才能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是好东西!!不过是不是会有人干扰GPS就不知道了,从稳定上说超长波还是好于GPS。北斗的时间基准怎 ...

就像 GPS DO 一样,也有 BD DO,不过产品小众,而且以双频(GPS+BD)居多。

GPS DO 比较成熟,爱好者自己 DIY 的,或者二手的 GPS DO 价格低廉,三五百就能买到,这是通常情况下普通人能弄到的最准确的时间和频率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