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滴水

楼主(2018-11-21):
海尔热水器15年了,最近发端头滴水,问专家啥毛病,还能用吗,

网友A:
要是筒内接口锈蚀的话,基本就是废了。要是接头的话,可以试试换个垫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筒内接口锈蚀的话,基本就是废了。要是接头的话,可以试试换个垫圈看看。

不管他能咋的,进水口加阀门能好点吗。

网友:
里面锈烂了就没得折腾

网友:
照片看不清。15年估计内筒差不多了,腐蚀透了搪瓷层之后,越烂越快,加个阀门麻烦不说,也挺不了多久。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那里腐蚀烂了些,毕竟有那么多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管他能咋的,进水口加阀门能好点吗。

              进水口,加阀门,倒是可以防止一但锈坏了泡水时,可以及时关闭。要不管它,就看运气了,如果是接头漏水,大概问题不大,也漏不了多少水。要是水桶出口处锈蚀,就不好说了,几个月,或是一两年也可凑合。

网友:
应该是生锈漏了··

网友:
进水加阀门使桶内压力减小,还可以撑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口,加阀门,倒是可以防止一但锈坏了泡水时,可以及时关闭。要不管它,就看运气了,如 ...

那就行、它挺二年、我也差不对了。儿子换吧。哈哈。谢谢。

网友:
可以先换一下或紧一下活结头里胶垫,再不滴水了说明不是锈蚀穿孔就没事了。
15年里应该更换过镁棒,若没换过,原有镁棒消耗尽了就会加速内桶壁的腐蚀,腐蚀至穿孔时且比较小就会淋水。
至于进水口本来应该在冷水出墙时设置角阀的,所以不用专设,不过出水管路不关阀,放热水时开进水阀会使热水器内胆处于接近零压力状态对于渗漏缓解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年了,还是换了吧,那里面的筒壁上,特别是最下面,拆开看到会心惊肉跳,和下水道有得一拚,因为我无聊用 ...

拆过一个,筷子粗一点的加热棒,被水垢裹成一号电池那么粗,底部一层的黄汤,很稠,我那亲戚从来没做过排污处理

网友:
没看明白是泄压阀滴水  还是管接头滴水

网友:
赶紧换热水器15年早到寿命了,千万别将就,不定哪天漏洞大了,把楼下泡了你看、麻烦就大了。

网友:
还是换吧!电热器龟裂、安全保护失灵,电线老化等因素很多,生命最要紧,再说买一个也不贵,楼上邓丽君说得很对。

楼主:
感谢上面专家指导,学了不少,明白很多。活到老,学到了

网友:
电器厂家等您买新的得等到黄花菜都凉了,电器都有寿命,热水器这东西用个八年十年的该换就换,万一发生意外事故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用了15年了,可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