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一刀解决长虹UD42C6000ID液晶电视灰屏故障

楼主(2018-11-21):
半年前自用的液晶电视机出现灰屏故障,因是第一次接触维修液晶电视,走了点弯路,先是怀疑逻辑板问题,后又怀疑电源供电电压,最后确认左半屏工作正常,右半屏异常故判定液晶屏故障,至此维修进入死胡同。
网络查询可以切断半屏供电来解决问题,无奈资料有限,很难确认切断位置,近日偶然看到资料在右屏边板适当位置,一刀解决了问题。经连续开机五小时,一切正常。

补充内容 (2018-12-2 10:33):
经过十多天的使用,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不过还是有点细节和正常的液晶屏不同,在特写画面切换时,仔细观察会有肉眼能看见的画面短暂抖动。彩色显示正常。
毕竟是残缺的液晶屏,废物利用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这都行,学习了

网友:
我是来看加州烧烤的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维修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维修原理?

大尺寸的液晶屏由双路供电(左右),理论上该液晶屏已经损坏(右边供电线路漏电),将就的做法就是把有问题的那一边供电线路切断。
实际上是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居然还有这种神奇维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解决了,只是能应付一下吧!显示运动画面时,会有明显拖尾以及颜色混乱现象。

一般看电视剧还没有发现拖尾和颜色混乱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尺寸的液晶屏由双路供电(左右),理论上该液晶屏已经损坏(右边供电线路漏电),将就的做法就是把有问 ...

权宜之计,总比报废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权宜之计,总比报废强了……

利用残余价值。

网友:
来看神奇的维修方法!

网友:
液晶电视越来越便宜,花大价钱就没有价值了
很多看了3五年坏了直接不修,现在买个55寸品牌机才2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三星屏。

此机是友达屏,三星屏此类故障也不少。42吋/50吋居多。

网友D:
神奇!这都可以!我有个笔记本电脑屏幕也这样,修理就是自己上网花370元买个屏自己换了!

网友E:
还是不太明白其原理,切断半边电源,不就变黑屏了么,怎么又恢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太明白其原理,切断半边电源,不就变黑屏了么,怎么又恢复正常了?》

仔细看回帖你就可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神奇!这都可以!我有个笔记本电脑屏幕也这样,修理就是自己上网花370元买个屏自己换了!

此法只适合大尺寸液晶屏,且是废物利用。

网友:
谢谢分享!

没有看到楼主的帖子是想不到的。

网友:
又学到一手,家里是创维42寸,没出现故障

网友F:
上次亲戚家的一台海信42寸,被维修店判了死刑并被回购。我让他弄回家后,开机黑屏有声音。检查发现也是半屏短路,检查屏电路发现是一个电容短路,拆掉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亲戚家的一台海信42寸,被维修店判了死刑并被回购。我让他弄回家后,开机黑屏有声音。检查发现也是半屏 ...

屏边板是和液晶屏一体化的,维修点判定液晶屏故障无可厚非,现在液晶电视机维修基本上都是换板,愿意做元件级维修的技工越来越少了。

网友G:
这个可以把屏内部漏电位置激光打断就可以 不过需要专门的设备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把屏内部漏电位置激光打断就可以 不过需要专门的设备来操作

讨厌的是该故障屏在常温状态下是正常的,只有开机十分钟左右后故障才出现,关机冷却后又可以了。所以想找到那个漏电点不是容易的事情。

网友:
3分钟息屏是啥原因呢

楼主(2020-04-17):
刀割一年半后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2020-07-10):
这办法高,实在是高!

网友:
又涨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把不过还是搞懂原理,右半屏供电切断了不就是没信号了么。。

网友:
松香大法啊....绝对能找出来

网友:
厉害厉害,胆大心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