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少见的 音频功放的 推动级电路

楼主(2018-11-21):
八十年代 在一本 晶体管电视机电路 书里。曾见到一种  音频功放  推动级电路。

当时也悟到,这种设计,简单点说,“多用了两个零件”。  目的,是为了追求音质。

原书、原图 自然都已无从找寻。

遂在网上找了个四管来复直放机的电路图。凭记忆,把这种 推动电路 画出来。

(原书里,此电路 是介绍的数种 电视伴音 音频放大电路 之一。在本帖,是借用 四管机 电路 说明问题。)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我至今 未见到过,这种电路在 音响、电视 等等家电中的实际应用。

很想知道,这种电路,在 音响、电视 等等家电中,有无 应用实例。

也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7 楼,言简意赅,把道理讲明白了。

这正是“抛砖引玉,举一反三”,发帖的目的达到了。

网友:
这样设计不是闲着没事干吗?

网友A:
增加的两个零件无非是让推动变压器初级没了直流电流,只让交流通过。按说音质没啥改变。推动电流很小,一般就是铁芯不交叉也铁芯也不会饱和。功率不会变大,只是电路复杂了,甚至功率更低,因为有部分功率消耗到加的电阻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的两个零件无非是让推动变压器初级没了直流电流,只让交流通过。按说音质没啥改变。推动电流很小,一般 ...

正解。

输入变压器的初级,常见的接法,是有直流通过的。这种接法可以避免。

但效率肯定要受影响。需要加大推动功率。

这样做,目的是追求音质。

早年人们追求的是效率、音量。在这种四管机里,肯定不会这样干。

看它介绍,是用在电视机伴音电路里的。

网友:
推动管输出效率降低了,

网友:
这种接法,与“追求音质”南辕北辙。唯一好处,就是楼上说的,变压器铁心不会被直流磁化。但是这么一搞,变压器耦合变成了阻容+变压器耦合,变压器自身的缺点没克服,倒把阻容耦合的缺点也给带上了。别的不说,Q点要变,负载线也要变,增益免不了要下降,末级功放激励不足在所难免。要是那个加上去的电容选得不当,低频还会弄出个谐振峰来。

网友:
理论上基本相同,因为晶体管偏流较小(3-10mA),影响很小。又因为硅钢片的插法采用交叉插,偏磁影响不大.实践证明效率降低很多,失真没有改善。当输出较大功率,这个改进有效。

网友B:
这个电路在42v  15w有变压器输入无变压器输出的功放板上实际用过。

网友:
这本书《电视机晶体管电路》和《实用晶体管电路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在42v  15w有变压器输入无变压器输出的功放板上实际用过。

被推动的末级,是单管 还是多管?

网友C:
Ic2不大的话不用隔直电容,大功率推动可以加,我也看到过这种电路,是在《实用晶体管电路设计》里,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翻译日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2不大的话不用隔直电容,大功率推动可以加,我也看到过这种电路,是在《实用晶体管电路设计》里,国防工 ...

本来是要给您加 30 分的,可我今天的分 已经用完了。

网友:
是不是这本?

网友:
如果变压器内部有短路,可以使用本方法应急修理,此出处记忆不清了。

网友D:
这里提供各与之相似的电子管电路,用于收音机改善音质。可供参考。

网友:
变压器要隔直,原因可能在变压器的铁芯特性上,最大可能是此铁芯很容易磁饱合,比如铁芯太小,磁材料关系,设计上就需要考虑隔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输入变压器初级经隔直流电容注入信号的方式,在功率较大的场合是非常有必要的,并不是白白浪费元件!请 ...

看懂了!解释的很清楚!

楼主:
10 楼 所展示的 《电视机晶体管电路》和《实用晶体管电路设计》 两本书,应该是前一本。

在网上查了一下,巧了,两本都是译自日本人的著作,都是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

楼主:
17 楼,言简意赅,把道理讲明白了。

18楼,则 是本帖的 “ 终结帖 ”!   把这种电路 为何要 “增加两个零件”,解释得清清楚楚。

10、12、14  楼,把这本书找出来了。不简单!

15 楼 联想到了另一篇文章。

谢谢各位。

网友:
要达到同样的功率,必须要使推动管的电力大一倍以上,因为集电极的电压下降了一半,电流必须大一倍,阻抗有变化。

网友:
那个提供直流通路的电阻是制约该电路用途的关键,要提高推动功率,必须设置较大个偏置电流,该电阻的压降就会变大,供电电压低时就只能使用小阻值电阻,但小阻值又会分走推动功率,所以一二十伏以下的电源电压使用该电路实际意义不大,电压越低弊端越凸显

网友:
高频变压器右侧对地应接旁路电容,否则高频变压器效率很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里提供各与之相似的电子管电路,用于收音机改善音质。可供参考。

这个跟楼主电路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跟楼主电路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有点类似茹贝尔网络的味道

网友:
一般功放激励级电流3-20ma,有变压器电流也是这些,变压器通过变换输出合适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