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dt830屏幕坏了

楼主(2018-11-21):
可以用国产那种便宜的830的屏幕代替吗?

网友:
表面像久经风雨侵蚀的样,液晶屏驱动在板子上的,最多的导电橡胶坏了,液晶屏不会坏吧!

网友:
只要液晶屏电极位置相同就可。

网友:
还是淘一块坏表换吧

网友:
上面解答应该是正确的,可以拆开看下导电胶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新表估计没有这块耐用

网友:
买个新的吧  质量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不过830属于入门级低端表,不修也罢

时代的原因,830不是低级表,把图上的去玩玩就知道

网友:
我有,可以送你一片,国产大厂货,邮费我不出

网友(2018-12-27):
怎么测屏的好坏呢,一块缺笔画,一块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