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p 和 aaa555000老师的新收音机 SL源文件

楼主(2018-11-21):
注意 俺没有LTM445EW 换成了SFU455
俺也没有8002 换成了2822

请老师检查电路是否正确 合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二端陶瓷滤波器也用过,混频效果不好,好象变成了高放式的了,TA7642用单调中周也是这个现象:天 ...

刚做了个7642直放玩 感觉电池相对7642的位置也影响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个洞洞板软件是哪个?

补充:如果是layout6的话,请教如何搞成洞洞板样式。

是SL6

洞洞板借用了bxyyhan老师帖子的库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63928-1-1.html

网友C:
中周45°就可以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周45°就可以对孔

俺决定用7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