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一个智能可调定时器

楼主(2018-11-21):
DIY&分享—GravitySh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定时器现在在很多场合都有广泛应用,比如电动车充电有定时充电保护之类、还有一些职能联网定时控制器等。根据之前做的一个曝光灯闪光灯的需求,这次来做一个倒计时的定时器,能够精确控制曝光时间,保证曝光效果的良好。
当然了一个定时器还能兼容其他的需要定时的设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那么如何自己做一个定时器呢?

G01  定时器

G02  定时器

P01  定时器

播放下面视频观看最直接的制作过程:点击播放视频

V01  制作过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图文部分↓
一、制作准备
1、效果图
这款定时器设计的功能主要是在倒计时内稳定输出直流电压+15V,到计时结束之后停止电压输出。
P02  成品效果图

2、材料工具准备
1、塑料外壳1个
2、定时控制器1个
3、输入输出电源接口各1个
4、其他线材工具等等
P03  DIY材料准备

二、设计原理
1、原理
根据下面的原理图示可以知道:定时器输入为220V交流电源,输入电源经过开关电源之后来到定时控制器,使用的是4位的0.56英寸数码管作为时间显示,4个独立按键作为倒计时时间的设定启动停止等相关操作,蜂鸣器在时间到达时发出提醒声音,最后输出电压为+15V直流电源。
P04  原理图示

三、DIY过程分享
首先要准备好定时器主要的制作材料,图中分别是开关电源、控制板、输入输出插头以及万用板。
同时还要准备一个大小合适的塑料外壳,这里使用插座的空白面板和底座,主要是这个材料方便易得:
P05  塑料盒子

将8字型的电源插座安装在塑料盒子原来的空槽,大小刚好合适同时在前面板的左下角开孔,用于安装USB插座作为电源输出接口:
P06  安装输入插座

调整开关电源的安装位置:
P07  开关电源

将USB母座焊接到万用板上,同时焊接正负极的连接导线,切割适合的大小,便于安装即可:
P08  切割板子

未完待续------------
(由于每天只限制发10张图,剩余文章楼下补发)

网友:
买一个,对输出(例如蜂鸣器端)进行改造岂不更简单?

网友:
你这个比我以前做那个高端的多了,我以前电动车充电老是忘记拔电源,就用几个电容加继电器做了一个,大概就是12小时,会断开,就是用时候不太精准

网友:
我就想问哪个板子自己做的,真是高手,我自己用51单片机用洞洞板做的,改天也发上来

网友:
这种模块某宝上很多,好像8-12元吧,还有一种可以下载数据的,这个制作等于做了个盒子

网友:
。给楼主自己动手做的定时器赞一个。动了手,有了成果,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无价的技术知识。

网友:
用usb输出15v,我是不敢这样做

网友:
加个继电器可以控制多种电压。